★★★★★【72m 大杀器】★★★★★

楼主(2013-01-14):
     逛淘宝发现一72M的功放板,好像听说用了2W的功放就有人抗议了,不知道这玩意又是什么反应?

技术参数:

一、用途:本产品主要用于调频发射设备生产及组装。同样可以用于72MHZ遥控器功率放大.
二、性能特点:
  • 整板采用红色双面高频环氧PCB。高频特性优越,外表美观。
  • 主板结构包含射频放大电路,低通滤波器电路,驻波比保护电路,电源变换电路。
  • 射频放大器由RD15HVF1和SD2931-10组成。放大器输入功率1W,功率放大后滤波输出150瓦特。
  • 扩展功能:反射功率,正向功率,驻波比保护开关,电源开关。
三、主要技术参数:
  • 电源电压:44~48V
  • 工作电流:≤ 6A
  • 频率范围:70MHz~110MHz (可订做50~120Mhz)
  • 带宽:35MHz
  • 输入功率:≤ 1瓦特 ,最大输入1.5瓦特
  • 输出功率:150瓦特(调整输入功率,可以改变输出功率大小)。
  • 谐波抑制: -65 dB
  • 平坦度:< 1 dBm
  • 工作环境温度:-20~50%
  • 工作方式:连续工作
  • .PCB尺寸:长180MM*宽100MM*厚15MM

网友A:
150瓦特
为了下一代还是谨慎为妙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直飞钓 鱼 岛没问题了

网友B:
这款产品的图片,快成月经了。。隔那么久就来一次。。。

网友:
放鸡鸡旁边会把鸡鸡烤熟不?

网友:
有这么疯狂?

网友:
你的遥控器瞬间就完蛋了!闪存被干掉了。

网友:
150W? 这个也太牛了,手台最大的5W,车台也就2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产品的图片,快成月经了。。隔那么久就来一次。。。

网友:
J动的点进来看下~

网友C:
很明显,假的,输入功率最大48X6=288W,就可以输出150W? 我还没见过这么高效率的设备呢!非常怀疑此设备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瓦特
为了下一代还是谨慎为妙

不懂,确实要为下一XX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瓦特
为了下一代还是谨慎为妙

那要看天线位置的放置了,电台发射功率远超这个不知多少倍,5000W的发射功率,身边不是有很多吗?

网友:
150W?把输出的所有杂波信号脉冲峰峰值算上也达不到吧!看看功率管的体积,输出端滤波器的构成......;
这是一个通用性的功率放大板,无论调频、调幅;宽带、窄带都可以用。功率放大器,一般只要给出放大增益、输入灵敏度即可推算出它的功率输出。功率放大,最大效率30%左右,其他都转变成热能了,所以,功率放大器的发热非常厉害,散热是大一个问题(散热器体积很大),不要用对讲机和车载电台的概念来理解,那是短时间发射。遥控系统都是长时间发射,发热非常厉害,50W的长时间功放,对流散热(不加风扇),体积要一个半个微波炉大小都不止,冬天是个取暖的好东西。
功率放大器的工作带宽一般都很宽,由于功率放大器使用丙类放大技术(效率最高),放大后谐波成分非常丰富,加上调频波的频谱的残留边带很多(感兴趣的可以参考专业文献),所以,功率放大输出的杂波非常、非常、非常多,对周围的干扰很厉害,这就要靠输出端的带通滤波器来滤除杂波信号。我们希望滤波器滤除的杂波信号尽可能的大,而主频率的信号损失尽可能的小,这就要求滤波器的Q(品质因素,跟材料和结构关系极大),72MHz能做到插入损耗-3db(功率要损失一半)要采用镀银或镀金线材,体积会比一个铝制饭盒一般大得多,带外杂波抑制-20dB的指标非常高了,这样,一般的接收机,在这个发射机50M(视天线)左右,几乎是什么频率都无法工作的。再有,滤波器滤除的杂波信号,转变成了热能,看看那几个线圈,能抗多大的发热,5W恐怕都烫手了!
现在的卖家,很多都是技术白痴,可牛皮一个比一个吹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