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一些问题。。高手求教

楼主(2013-01-14):
如图(借用别人的图)。请问高手改如何修复。两块电池一不小心悲剧了。还没充过电。焊接接头的时候不小心拽了下。

请问有什么办法焊接么? 有人说能焊。可我试了好多次不上锡。专门买了强力助焊剂,也没搞定。

网友A:
鋁片上鑽個洞, 将电線穿過去。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B:
我的方法是,用薄铜片剪大小合适的一片,跟铝片叠在一起打小孔,在用细铜丝缝起来,最后在铜片上焊接

网友C:
铝需要用到特殊焊接技术,一般电烙铁和焊锡是无能为力的。铝片一般会用钻孔上螺丝的方式连接。

网友:
楼上的主意都不错,可以试试看。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淘宝有铝焊锡配把150W以上烙铁轻松焊接

网友:
这玩意儿用电烙铁不行的,简单的方法,带到电池,到电子市场做笔记本电池的柜台,让老板帮焊一下,一秒钟就好了。好的老板免费.......

网友:
看帖就回是好习惯,这样才能快速升级。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这电池有一极是不能焊接的,要压紧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鋁片上鑽個洞, 将电線穿過去。

感谢。用此法解决了,两个小电池还有个全新的呵呵。不过着急做就没拍照。

、我用硬铜线打磨成尖的。然后用针扎个孔。

穿过。砸紧。上锡。没有仪器啥的。不能具体测试效果。

用电机试转了下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用薄铜片剪大小合适的一片,跟铝片叠在一起打小孔,在用细铜丝缝起来,最后在铜片上焊接

感谢大哥。 可是我没有合适的铜

还有就是。。。。封起来。感觉有难度。因为断了以后都比较小。大概2*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需要用到特殊焊接技术,一般电烙铁和焊锡是无能为力的。铝片一般会用钻孔上螺丝的方式连接。

i谢谢。

本想钻孔的。可苦于面积太小。没有那么点的螺丝。就用铜丝压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