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 的好处与坏处,各位来说说看!!!想入手!

楼主(2013-01-14):
四合一电调 的好处与坏处,各位来说说看!!!想入手!

网友A:
节约分电板,线性比较好
坏处就是天气暖和后的散热问题以及没有大A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约分电板,线性比较好
坏处就是天气暖和后的散热问题以及没有大A数的

20A 的一般玩玩过了吧?

网友B:
挂一个 其他就用不了····
还是分开的好··最起码四轴不用了··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啊··

网友:
好处就是 安装方便。布线简单。

问题就是散热!! 我在零下5、6度,多轴悬停状态, 摸过。感觉很烫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挂一个 其他就用不了····
还是分开的好··最起码四轴不用了··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啊··{:1 ...

可以返厂……我有一个四合一挂了一个,正在返厂中!哈哈!另外一个还是用的好好的……

网友:
都说发热,反正我冬天0度左右飞是不热的,不知道夏天如何...就是布线简单,看起来和装起来都舒服

网友:
散热,散热是个问题,一般的四轴都够用了

没有六轴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返厂……我有一个四合一挂了一个,正在返厂中!哈哈!另外一个还是用的好好的……

返厂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优点  节省空间   缺点  散热不行    不容易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点  节省空间   缺点  散热不行    不容易更换

看来关键是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2013-05-10):
散热不好

网友:
可以在外壳上加点导热脂。cpu上用的那种,管用

网友:
坏了返厂,不能反厂的报废了

网友:
看见 飞越出了30A  4合一 以及2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