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脑能跑mach3吗?

楼主(2013-01-14):
如题:

楼主:
懂的兄弟给点意见啊

网友:
PII老机装98无压力的飘过

网友:
应该是无有问题的。

网友A:
注意那个介绍上的节能设计, Mach3 不建议在有节能设计的电脑上运行,比如笔记本电脑,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 有打印口一般都没啥问题

网友:
这个。。用买电脑的钱,去淘个老工业系统吧。。。钱要用在刀口上。。

网友:
17x17的板子 我也有一块 不过是VIA的800MHz 的CPU  跑winXP不成问题  功耗巨低

网友:
我用的是微星845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那个介绍上的节能设计, Mach3 不建议在有节能设计的电脑上运行,比如笔记本电脑,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 ...

是的,确实这样,我用的笔记本,步进电机转动出现问题,后来我在BIOS中把电源管理,CPU自动降频全部关掉,正常使用

网友:
比起我的机子好多啦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