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机能共用一个变频器不? 说明书上是禁止的

楼主(2013-01-14):
     为了节约成本想多个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在输出端分线出来接空气开关再接电机(车床 铣床 并不同时运行)  理论跟实际都上都行得通......

但是变频器说明书上明确提示这是不允许的.难道是安全问题吗?

有这么干的朋友请说下

网友A:
可以的,我用过,5.5KW带2台2.2KW的电机,或者2.2KW的带多台2.2的电机,靠接触器切换,变频器启动前一定要连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用过,5.5KW带2台2.2KW的电机,或者2.2KW的带多台2.2的电机,靠接触器切换,变频器启动前一定要连 ...

为什么变频器启动前一定要链接电机? 不懂哦

网友A:
不能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空载

变频器不能空载啊?  我才知道哦  我有时候空载大半天呢
真是谢谢了  我又学到东西了
  变频器空载会损坏吗?难道!

网友B:
能,我们单位的设备都带10多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我们单位的设备都带10多台呢

厂家说不能......估计这是忽悠你每个电机买一个变频器 他好赚钱 呵呵

网友C:
同时带10多台应该没问题把
用接触器切换  在功率输出时搭到电机上容易造成打火,可能损坏功率管。
切换的时候关掉变频器就没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时带10多台应该没问题把
用接触器切换  在功率输出时搭到电机上容易造成打火,可能损坏功率管。
切换 ...

变频器正反转起来有点麻烦,能不能在变频器不关的情况下用接触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正反转起来有点麻烦,能不能在变频器不关的情况下用接触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在我的理解里面。功率管都有一定的电流极限,
接触器接触时,如果是带功率的接触,一定会产生火花,火花=电流击穿空气,瞬时电流超过功率管电流的时候,功率管挂掉,

如果一定闲麻烦。那么解决办法应该是,无火花产生的接触器+几倍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
接触器连接电机后才能连接电源,做一个逻辑联锁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正反转起来有点麻烦,能不能在变频器不关的情况下用接触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你是说反话吧

网友:
要为多个点击所用  可以做一个逻辑付锁电流 用交流接触器   但是绝对不是你说的空气开关 这个说明书上命令禁止的

说具体点,互锁电路最最关键的作用是 保障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不能再改变状态  保障电机不同时工作  就这点    第二点好实现  第一点 最好加入一个时间继电器电流接在所有电路之前  先分配给 点击选择电路一组电  待选择电路选定电机后 再通电给变频器   思路就是这样的 若做不到 那你还是不要搞   用最简单的航空快接插头 可能很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正反转起来有点麻烦,能不能在变频器不关的情况下用接触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变频器输出在运转中是不能用接触器切换换正反转的,变频器自身有正反转功能,非常好用,何必再用接触器切换正反转

网友:
用变频带多台电机没有问题,也可以空载,但是不能在运行时切换,厂家可能是从这点上来考虑的,我们可以在断电时切换电机,就不存在安全上的问题了。

网友:
一台变频器是可以控制多台电机的,我一项目是就是这样子的,一台变频器拖4台75KW水泵,但是只在启动过程程用一下,其他时候工作在工频。

网友E:
我买的那种简易变频器,自己在盒子上开槽,装了个三脚插座,然后铣床和车床的交流电机都用三芯电缆接三脚插头,切换时关机,拔插插头交换铣床车床,反正不同时用,也不频繁切换,这样最省钱实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变频器启动前一定要链接电机? 不懂哦

不带电机也可以!

网友:
我单位一个带4个电机!只要电机总功率不超过变频器就ok

网友F:
看来坛里对变频器了解的挺多的,想顺路问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是什么?作用是啥?

网友:
我就在用,车床、铣床公用一台变频器,没什么问题啊,空气开关输出控制

网友:
我也是一只2.2KW的垃圾变频器带车,铣,砂带机。中间接一倒顺开关就可以切换了。其实同时工作也没事,只要总功率不超过就行。

网友G(2013-09-08):
引用 网友F:
看来坛里对变频器了解的挺多的,想顺路问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是什么?作用是啥?

直流母线是整流输出的引出点
所有的主电路都挂在这两点之间
电路上就是主滤波电容的两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直流母线是整流输出的引出点
所有的主电路都挂在这两点之间
电路上就是主滤波电容的两端

这样的话变频器是不是可以输出直流,给电池充电呢?临时当个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变频器是不是可以输出直流,给电池充电呢?临时当个充电器

这个直流电压是进线电压整流出来的,这么高的直流电压能干什么用?

网友(2014-02-08):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那种简易变频器,自己在盒子上开槽,装了个三脚插座,然后铣床和车床的交流电机都用三芯电缆接三脚插 ...

你好,可以问一下简易变频器的如何购得吗?有地址最好!谢谢先!

网友(2014-03-11):
这个我真用过,放心大胆的用行了...我们设备一台22千瓦的施耐德变频器带着300多个50瓦的电机...
主要矛盾是,一旦这300多个电机一旦有一个有问题,短路啊,接地啊什么的...这整个系统就会因变频器报警而停止运行...然后就需要挨个排查。好在每个小电机都有空开。

网友:
呵呵。在好多单边铣上就是这么干的,两个电机轮换着用,要停机切换。不然会烧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