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不要求,耐用就行,怎么也得300起落吧,求模拟斜盘舵机

楼主(2013-01-14):
去年入手山牌450,至今70几起落,轻炸二三次,零伤,无故掉转掉螺距炸机损失一主轴尾轴起落架,进步过程中还算顺利,正飞基本掌握,手机模拟器中也会温柔3d了,各种反射已建立,正准备上真机体验手感的时候杯具了,油门刚过半就
开始抽风了,我才意识都我遇到了传说中的抖舵,拔电机线测试了下,左右舵机在60油门时出现抖舵,左边幅度十度
左右,右边要小很多,有阴影而且确实不能飞了。

舵机是22元mg90s,内部图让舵机王看过,舵机王大哥说看照片应该是正品,现在想继续飞只能换舵机了,
如题,要求不高,听说模拟比数字电机寿命长,手感差点无所谓,还是模拟比较省心,对新手来说。
潜水中听说蓝壳子(正货)扫齿换换齿都能二百起落,我的舵机的电位器坏的也太快了吧,可能我的是假货吧,套机是赛兔买的,
除了舵机短命外其它还可以,对了悬疑头很垃圾,现在用的飞越的。
在这里求推荐模拟舵机,是不是金属齿无所谓,电位器和电机耐用点就行,省钱是花钱的开始我知道,只有质量稳定就行,三个别超过200,楼下开始答题,谢谢聊!

楼主:
银燕的怎么样,主页的广告里看着还不错,有用过的说说使用情况

网友:
如果资金有限 换恒基933

网友A:
最近也想换舵机了,希望老鸟给个建议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模拟的呢?现在数字舵机也不错的啊,反应快,力量大,动作精准。模拟舵机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电机会反复动作,其实寿命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强。要我推荐就是恒吉922了。68一个,网上有3个套装的180多,性价比很不错的,配合易碎臂使用,不爆飞3d的话,别说50个起落了,100个也没有问题啊。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md933 飞简单3D没有问题

网友B:
听说赛兔不怎么样   当然也只是听说  店家来喷我吧

网友:
看帖就回是好习惯,这样才能快速升级。

网友:
LZ 手机模拟器  咋玩的

网友C:
看到你的要求,那只有933了,不过这个是数字的,你要是能买到正品的mg90,那也不错,不过可要做好舵机一致性不好的毛病了。。。。
另外,kst215mg我的已经过500起落了。。
lz倒不如省省,拿215配合易碎舵机臂好点。。
以上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想换舵机了,希望老鸟给个建议

兄弟用的什么舵机,表现如何,还在正常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手机模拟器  咋玩的?

以前用音频线接免费玩,设置不好通道,帖子不多,没有搞定,偶然看到安卓版模拟器,里面我主要飞亚拓450,而且有初中高三个模式,超级方便,完全可以做到真机3d的入门工作

网友E:
MG90各方面都很好,不过有刹车抖舵的问题
买日冠939好了,便宜省电够力,还数字的

网友F:
mg90s力气小,稍微推杆快点就变形了,如果图便宜去搞个mg90吧,那个比90s强多了,力气大,也耐用,耐炸。如果预算高一点,上933好了,那么多人用,还是有他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的要求,那只有933了,不过这个是数字的,你要是能买到正品的mg90,那也不错,不过可要做好舵机一致性 ...

不知933保守的起落数在多少,215的价位有点高,省省上115还可以考虑一下,113的价位很厚道,性能我真的不在乎,力量速度够用就好我不怎么烧,或者说还没有烧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MG90各方面都很好,不过有刹车抖舵的问题
买日冠939好了,便宜省电够力,还数字的

不知电位器和电机能撑多少架次,mg90貌似假货很多,以后不考虑辉盛了,老牌容易被山寨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933保守的起落数在多少,215的价位有点高,省省上115还可以考虑一下,113的价位很厚道,性能我真的不 ...

剛買113還不錯   不過首天試飛就炸JJ(技術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mg90s力气小,稍微推杆快点就变形了,如果图便宜去搞个mg90吧,那个比90s强多了,力气大,也耐用, ...

我再搜搜关于933的信息吧,有内部做工细节图最好,数码舵机还是有点担心它的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赛兔不怎么样   当然也只是听说  店家来喷我吧

赛兔的空机的主,尾旋翼很垃圾,尾控制组垃圾,调机垃圾,我自己学会调整旋翼头的时候发现正螺距18,十字盘当时也不太平,会调机之前我有很多次都是控上面的硬微调调整后练习悬停,油门一动,机身就有点飘乎,这样的好处是我的悬停基本功很快过关,我谢谢您老人家了,赛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剛買113還不錯   不過首天試飛就炸JJ(技術問題)

113表现如何声音顺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13表现如何声音顺滑吗

顺滑一般般

网友H:
我也是山机~现在换上了mg90s,金属齿(原装塑料的有一个扫齿了),在练航线,感觉这个舵机还凑合(20一个你懂的)~~楼主我也用安卓玩t450机,手机上的太稳定了,纯打方向舵飞机不会飘,玩起来很有成就感,但真机就就就。。。呵呵~~

网友I:
求抗炸耐用就是65MG别无他选

网友:
mg90s个人感觉不怎么样,力量太小, 当初悬停都坏两个。
正品mg90不错,力量够,还没出现状况。40多一个,便宜

网友J:
215配合易碎臂确实省钱。。。。。。。。

网友:
看到LZ这样艰苦朴素,用92+的只会翻的俺惭愧路过···

网友:
200块的舵机那只能933了

网友K:
933我用过10个了,个人认为不符合楼主的要求。不是我打击你,航模不是个省钱的爱好。

网友:
933算性价比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山机~现在换上了mg90s,金属齿(原装塑料的有一个扫齿了),在练航线,感觉这个舵机还凑合(20一个你 ...

我的假90s以前也是正常使用,估计进灰尘了,上次时隔三个月没有飞,然后就出现了我说的情况。
模拟器高手模式方向很灵敏啊,比我的70舵量还猛,手感不好,感觉没有真机好飞,中级模式正飞
航线很不错,翻的话半径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933我用过10个了,个人认为不符合楼主的要求。不是我打击你,航模不是个省钱的爱好。

有模友拆开过新版933的电位器,是密封的,不易进灰尘,你的十个都是新版吗,平均多少起落呢?
恒吉的人员在一个帖子里说电位器跟fu的是一个品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215配合易碎臂确实省钱。。。。。。。。

老兄,哥还没有到那个水平,话说215不便宜,对我来说,215跟115没啥区别,水平不行嘛
不过这几天潜水发现,易损舵臂是个好东西,炸机不影响舵机虚位,使舵机的性能少受影响。

楼主:
看到933宣称的与fu同厂的电机和电位器很心动,夫复何求啊,性价比很高,性能不在乎了,

一致性应该比我的假90s好吧,必须的,谢谢各位的帮助,现在把933和模拟舵机ms522纳入考虑范围

网友:
933练习用还是不错的,我有一架450只飞航线用了一年多,有三百多起落了没问题。如果你水平比较高,经常开3D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抗炸耐用就是65MG别无他选

不求耐炸,但求正常使用耐用就欧了

网友:
300个起落??一个60多?估计也就933了

网友:
一次到位吧,免得花冤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