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飞越6轴,还是4轴x650。

楼主(2013-01-14):
现在有futaba8FG,想用Gopro3玩玩航拍。不知道怎么选择。请高手支支招。
1.
飞越6轴
恒力4225,610kv
好盈40A电调
naza飞控
桨不知道怎么选择?
云台不知道怎么选择?
电池不知道怎么选?

2.
x650.
恒力4822,570kv
好盈30A电调.
naza飞控.
桨不知道怎么选择?
云台不知道怎么选择?
电池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x650  省钱  飞越6轴  费钱

网友A:
看预算了,飞越六轴下来5-6千左右了

新手的话可以一上来不用这么贵的配置

网友:
4轴就够了!电机用 4225 电调30A就行, 12*38桨 电池 4S 5000MAH 整机重量在2千多G 飞行绝对超过10分钟!

网友:
我选的是飞越X650 配置和你一样  电池4S 5200mah 1238桨 云台暂时买的是108的那种

网友:
推荐你使用飞越6轴 的那套配置看看我的贴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509

网友:
我看还是用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预算了,飞越六轴下来5-6千左右了

新手的话可以一上来不用这么贵的配置

关键是不知道这俩架子性能那个好点。在钱够的情况下,还是用6轴是吧?

网友:
六轴还是要稳定些

网友B:
建议x650那套,然后再花几百收个入门的四轴先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