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15 for Sony Nex-7云台的相关问题,请dji技术员解答下

楼主(2013-01-14):
说明书上说可以通过遥控开关来控制摄像的停和开,还有空中拍照
请问下:
  我按说明书上设置相机为遥控器模式,但开关拍照和录像都没有反应,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在录像的同时可以拍照吗?

网友A:
Z15的HDMI板是V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Z15的HDMI板是V2吗?

不是的,不是说只有Gh2才需要升级到V2吗?我的是sony nex-7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不是说只有Gh2才需要升级到V2吗?我的是sony nex-7

Z15-N也能升级到HDMI V2,价钱是220元,可以向相熟的大疆经销商购买。升级到V2的HDMI才能控制视频开始/停止。

网友:
已更换V2,能实现遥控录像的飘过。。。
不过在更换的过程中,请注意HDMI线与V2连接的插头,有点脆弱,一定要小心操作。

网友:
你是没有把那个红外头放到准确位置把~呵呵~位置要自己调整的

楼主:
晕,sony -nex-7的也要更换V2版本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sony -nex-7的也要更换V2版本吗

需要,和N5/N7没什么关系,我也是N7的  等转接板到货。。。 用N7的朋友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和N5/N7没什么关系,我也是N7的  等转接板到货。。。 用N7的朋友可以交流

哦,换了v2就可以遥控录像和停止,同时在空中拍照是吗?

网友:
不能录像同时还拍照,N7没这个功能能,5D2有

网友:
请认真阅读说明书,不要将相机设置为自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