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方面的事 谢谢

楼主(2013-01-14):
手里有几个进口的变压器 上面没有标容量  130欧姆的两根线是输入电压端110V  是双股绕制的 应该可以改成220V的输入 只是不好改
问几个问题 1 这个变压器的容量 2 变压器上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3  下面的三根线为什么都不通  查资料这个变压器好象是火焰控制器上的
虚心请教  谢谢

楼主:
高手解惑  谢谢了

网友A:
看下面像是第三组,下面与上面测量一下是否通,或者是第三组已经坏霉断这类的,T3 与其它不通是否屏蔽层。

网友B:
B、E绕组,T屏蔽

网友:
进口的东西做工真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面像是第三组,下面与上面测量一下是否通,或者是第三组已经坏霉断这类的,T3 与其它不通是否屏蔽层。

谢谢您 上面和下面是不通的 好几个变压器 第三组都不通 都霉断的可能性也不大 再说都是全新的东西
上面的B1和E1是输入端 B2和E2是输出端  上边的字是什么意思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绕组,T屏蔽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  变压器上面的170752J 是什么意思  TTK是什么意思

网友B:
B3、E3高阻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B3、E3高阻挡试试

最高档试过了 也不通的

网友:
那就拆一个研究下吧

网友C:
你不是有好几个吗,挑两个一样的把初级串联起来,接上220,然后逐个绕组测量,看是否适合你用。如果能用,也没必要改绕,两个串联着用就可以了。第三组小心有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好几个吗,挑两个一样的把初级串联起来,接上220,然后逐个绕组测量,看是否适合你用。如果能用, ...

谢谢了 第三组可能是高压 我试试

网友C:
如果两个串联起来能用,功率还大,内阻还小,电压输出选择还多,只是次级串联时注意相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个串联起来能用,功率还大,内阻还小,电压输出选择还多,只是次级串联时注意相序。

谢谢兄弟 从您的回复中知道您对变压器非常精通  请您指点迷津
我的理解 请确定一下
1 输入串联 好理解
2 功率大 好理解
3 内阻小 不明白
4 电压输出选择多 好理解(相当于一个变压器的多个抽头)
5 初级串联 如何确定相序 请明示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从您的回复中知道您对变压器非常精通  请您指点迷津
我的理解 请确定一下
1 输入串联 好理 ...

❶功率大:变压器功率主要由线圈内的铁芯横截面积决定,两个变压器串联使用,面积增大一倍,功率也大一倍。
❷内阻小:如果你能在不破坏初级绕组的情况下将双线改为串联,导线横截面积小一倍,电阻大一倍,串联长度再加一倍,这样初级内阻合计增加四倍;两变压器串联,电阻只增加一倍。
❸输出选择多:输出既可以串联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选择增加一倍。
❹确定相序:如果初级串联时两初级的B1相连,那么次级也要如此对应;同样如果一个初极的B1和另一个初极的E1相连,那么次级也要如此对应。
❺次级不能并联使用。
❻不对应的次极如果线径一样,也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从您的回复中知道您对变压器非常精通  请您指点迷津
我的理解 请确定一下
1 输入串联 好理 ...

❼如果负载非常小,不同线径的次极也可以串联。
❽串联使用还一个好处是你的输出可以接出正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❼如果负载非常小,不同线径的次极也可以串联。
❽串联使用还一个好处是你的输出可以接出 ...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别客气!我在论坛得到过很多无私的帮助。

网友:
好像是线间变压器

网友D(2014-03-03):
高阻用1000欧挡也应该能测出来,只要是漆包线绕的,再细的线,阻值也高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