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零件用什么软件生成刀路比较好?本人现在用的camworks。。。

楼主(2013-01-14):
这个零件用什么软件生成刀路比较好?本人现在用的camworks。。。(camworks生成其他方块式的凹槽用起来很是很不错的)各位大侠们能把你们所用的软件和生成后的代码,以及模拟加工的效果截图发上来让我看看嘛?

我用camworks生成刀路时,插入“3轴铣削”里面不知道改怎么设置,只有平底刀、圆鼻刀、球刀。3中选择。。我实际用的是雕刻刀,那该怎么设置??

楼主:
有大侠能帮助下我吗???各位大侠们能把你们所用的软件和生成后的代码,以及模拟加工的效果截图发上来让我看看吗?。。。能直接用camworks快速加工的最好。。。就是不知道改如何设置camworks。。。

网友A:
做好了什么软件都一样!

网友B:
我觉得你这个适合于车之后铣削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这个适合于车之后铣削掉一半。。。。

感谢前辈的回复。。。我知道那样加工更合适,我就是想知道雕刻机加工这个零件能不能比较快速的,圆弧内表面光滑的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了什么软件都一样!

感谢你的回复。。。。麻烦你用你的生成G码软件来个模拟加工的截图发上来吗、、、看看效果。。和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回复。。。我知道那样加工更合适,我就是想知道雕刻机加工这个零件能不能比较快速的,圆弧内表 ...

恐怕达不到车削的水准,就算用球头刀,毕竟走的还是有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达不到车削的水准,就算用球头刀,毕竟走的还是有台阶

不管是什么生成G码的软件吗???也就是说这是加工工艺的选择错误了????

楼主:
上4轴,应该就可以光滑加工内表面了。。。

网友:
雕刻机很慢,,,内壁的边角无法弄

这个用铣床,把工件竖起来,直径8键槽铣刀一插到底,然后直径16的T槽铣刀弄中间的腔几下几下就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