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子达人这个电路可行吗?

楼主(2013-01-14):
自己凭空想象的电路,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交流220V转110V交流。
这个图才是,220V交流电正半周和负半周经20k50%开关管调制,变成110V交流。

网友:
MOS 管触发脚没有隔离危险,控制一路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是成直流了吗?

网友:
1,知道你想干嘛。
2,没看出来啥原理,。
3,不知道和半波整流有啥区别。

网友:
这样浪费一个场管。

楼主:
画错图了

网友:
这个电路。。。匪夷所思。。。电信号是要有电压差才能有方波这个概念。
但图中没有找到mos管的地  。也就谈不上方波输入到mos管上。

而且也不知道这个电路的设计意图。

直话说。。从这个图能看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建议楼主抱着学习的心态做这个电路,并注意安全。

您需要参考学习  mos管的类型(NP沟道)(驱动条件)。。。。。。。。。。。

想安全点直接用  220V转110V  变压器。

不想安全。。。直接用。台灯调压器(用的是可控硅)。(请注意功率,工具对电的要求等细节(比如直流还是交流))(后果自负)

网友:
不知道干啥,帮顶个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MOSFET 导通的条件是Vgs也就是G极(栅极)对S极(源极)之间的电压差大于某一阈值。像您电路里的这种用法,是很难保证Vgs达到要求的。

楼主:
是不通,没有公共地,没有参考电位。

网友:
请楼主将此电路图按你自己想象的工作过程说明一下

网友:
这样搞起来既麻烦也不安全,如果只想驱动110V交流电动工具,直接用个变压器就好了,直流的话加个整流桥堆,一个大电容,安全又廉价。

网友:
看不明白楼主要干什么,看不懂楼主的110V设备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网友:
这样做  ,难的很

楼主:
原意是将220V交流电的正半周和负半周都经MOS管20kz高频方波调制,史其变成象变频器输出的110V交流电。

网友A:
是调制电路峰峰电压不变,有效电压受占空比控制。你把实验过程发出来看看。

网友A:
不过这个可以只用一只管接载全桥直流侧,负载接交流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意是将220V交流电的正半周和负半周都经MOS管20kz高频方波调制,史其变成象变频器输出的110V交流电。

这种方式我也曾经想国!我得目的是通过这样再经过高频变亚器变压看是否能得到高频大电流!

网友A:
建议坛里朋友有条件都实验一下看能得到高频大电流不.

网友:
虽然我电路很菜,但看了这个我才知道我不菜!老大,这个行不通!要不买个电感调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