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秃子

楼主(2013-01-14):
上次发了个求教贴子,是把正常飞行的兔子4轴,增加2动力后改为6轴无法自检,后把新增的2个30A电调改为20A电调后,其他参数设置什么的都没有动就可以正常飞行了,左分析,右求教的折腾得够戗。前天飞得好好的6轴,昨天莫名其妙的无法解锁,看说明潜论坛折腾了2天无果,万能的大虾们哪,帮帮我吧

网友A:
LZ, 你头像中的那个是什么机关呀? 有名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头像中的那个是什么机关呀? 有名字的吗?

传说中的“气死你

网友:
兔子还是兔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气死你”

想买一个类似这样的玩具,不知道名字,所以万能的百度和万能的淘宝也搜索不到。

楼主: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买一个类似这样的玩具,不知道名字,所以万能的百度和万能的淘宝也搜索不到。

百度:最没用的机器   还有我发的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3325-1-1.html   自己做吧  舵机 开关 51  最难做的其实是那个机械结构  要有精度

网友:
兔子毕竟是兔子

楼主:
无法解锁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把GPS拔了试试!

网友C:
前两天我也遇到过兔子突然不能解锁。去兔子群里问了一下,技术人员说如果设置了自动下降就不能解锁。但我看了下只设置了一个位置有自动降落。后来他叫我再刷一次固件,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标题,不知道是兔子要不高兴,还是秃子会不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我也遇到过兔子突然不能解锁。去兔子群里问了一下,技术人员说如果设置了自动下降就不能解锁。但我看 ...

参考了你的建议:刷新了固件,OK了。新买了2块4200mAh/3S/25C电,并联测试定高、定点悬停,15分钟,有点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