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钻头有这么多种

楼主(2013-01-14):
哪位高手大侠能给小弟解释一下,具体都是在什么情况下 如何选择的。

网友:
俺来解释。。。在有钱的情况下买最贵的。。。。在没钱的情况下用上工。。。

网友:
再没钱我也买金正的,因为可能会打不锈钢。

网友:
哈尔滨钻头可以打穿不锈钢

楼主:
常规我只知道1种  就第一种。
这是某公司钻头标准化生产的表。也就是说你可以任意指定需要哪种形状的。
存在即合理,因此每一种钻头都有其特定的用处。
没人知道能告诉我一下么

网友:
这应该是钻电路板的微钻!从照片上看芯厚不大,加工金属可能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