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带锯条

楼主(2013-01-14):
我有小带锯,锯条是13x0.65的,想节约成本哪里能买到双金属带锯条整卷的30米,我在淘宝上问了很多店铺他们只有单金属带锯条,请有买过的模友推荐一下。我有自己D的碰焊机,锯条可以自己焊。先谢了。

网友:
到TB可以查到。

网友:
10寸带锯尺寸一样的带锯条我买过双金属的。60块一条,是够贵的。

楼主:
我在淘宝买了两条花了150,一直在想能买整盘30米的自己来焊接,减轻成本

网友:
锯条用得好是不容易断的,我一根锯条锯出6kg多的铁屑,还是好好的。30m用到啥晨光去啊。。。。。

网友:
帶鋸條只要退火作的好
應該還是很耐用的
我的一直用了好多年了都沒問題
但前一陣子借網友使用就磨損了
看來運氣也是很重要的
我的是日立13mm,厚度0.5mm,四寸帶鋸配的原裝鋸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讓委員長設備耗損加劇的就是我這個對機械一竅不通又想做雕刻機的小白,真是對不住,哪邊可以買到 ...

跑掉?

带锯机是有导轮的啊,有没有设置准确

网友:
我刚好也需要这个,同求!

网友B:
武汉当地专门卖锯条的老板,每次我去做锯条就推荐我买一盘,但没电焊机怎么焊接哟。美国斯泰利双金属的都有。
楼主如果是得伟的那种小带锯,最好不要用0.6的,厚了,小带锯扭曲大,容易断,我这都断了两条了.原配是0.4毫米厚的锯条,要找这种。

网友:
自己D的碰焊机 能传授一下吗?   很想来一个啊

网友(2014-02-17):
引用 网友B:
武汉当地专门卖锯条的老板,每次我去做锯条就推荐我买一盘,但没电焊机怎么焊接哟。美国斯泰利双金属的都有 ...

原配是0.4毫米厚的锯条,要找这种。............哪里有?

网友:
我的锯条是让人用什么离子焊的,一直是从焊口断。很想有个对焊机。请教D的方法,也想入手一个。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