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塞斯纳182配新西达2212 1000KV 10寸桨 动力怎么样

楼主(2013-01-14):
后推玩熟了  改前拉机  如题配置如何 或者推荐点更好机型谢啦

网友A:
哪一款塞斯纳182?多大个头?如果是翼展1米左右,用XXD电机,建议2212 kV930 + GWS EP1047RS桨。2212 kV1000电机配APC 9×6E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款塞斯纳182?多大个头?如果是翼展1米左右,用XXD电机,建议2212 kV930 + GWS EP1047RS桨。2212 kV100 ...

呵呵 谢啦 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