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船模蒙皮 问题

楼主(2013-01-14):
大家别见笑,我第一次接触这类项目,想请教各位高手做模型船时,龙骨架做好了 ,要蒙木条皮时是用什么胶水粘合的?

网友A:
502 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 之类的

502不是很容易就脱落了吗??

网友B:
用502定型后再用环氧树脂玻纤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02定型后再用环氧树脂玻纤加固。

终于有高手回答了
是里面用环氧树脂+玻纤?内层不用玻纤可以吗?

网友B:
竟速模型对船身强度要求高,最好内外都要用环-玻,外2-3层,内1-2层要根据模型结构的具体情况定。一般的象真模型可据情况外面1-2层,内层只涂环氧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速模型对船身强度要求高,最好内外都要用环-玻,外2-3层,内1-2层要根据模型结构的具体情况定。一般的象真 ...

好的   明白了  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白了  谢谢啊

这要看你做多大的船了。我用旧报纸做个一条船的船壳,效果很不错,强度也很高,(如果用松木片做船肋,要当心被干燥后的报纸张力拉断)船型也很好。只要船不是太大就可以。制作速度快,而且简单易做,2-3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干燥约10个小时,材料就是报纸用手撕成15-20毫米的条和白乳胶。然后内外油漆就可以下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你做多大的船了。我用旧报纸做个一条船的船壳,效果很不错,强度也很高,(如果用松木片做船肋,要 ...

嗯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乳白胶

你这是害人啊,乳白胶一遇水就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乳白胶

你没有看见最后的那句话吗?油漆!!白乳胶与水根本就碰不上,油漆隔着呢!!!这你都不明白??

网友:
牛人,报纸做船,

网友:
用AB胶。。很强的,,就是又少又贵,,还有很快就干了

网友:
可以用进口的太棒2代,防水的.

网友(2020-04-29):
然后在 原子灰打磨 上漆 要下水的 就用502 不下水的白乳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