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DFC飞起来有滴滴的声音

楼主(2013-01-14):
亚拓700DFC飞起来有滴滴的声音,不知道是电机还是电调?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危险啊

网友A:
没事的  滴滴的声音是电调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  滴滴的声音是电调发出的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

插电的时候电调滴了多少声说明你电池是多少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的时候电调滴了多少声说明你电池是多少S的

飞起来的时候滴滴滴呢?

网友:
看下轴承有没问题,要不就是定时**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的时候滴滴滴呢?

起飞的时候电调会有滴滴声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的也是这样 没问题的 放心好了

网友:
LZ描述不准去吧  是电机高频率的持续的清晰的不间断的“叮”声呢?还是有周期性的声音呢?建议重新检查桨尾管固定座直接拆下,只留机身部分,大桨去掉,旋翼头拆掉,主轴拆掉,大齿盘拆掉,只留电机 ,通电听声音,然后依序每次增加一项,继续听,看是否和你所谓的声音一致呢?正好趁拆的时机,检查下主轴、主轴固定座、电机齿相互的顺滑度和间隙,该上油的上油,该调整间隙的调整!

网友:
电调怎么会发出声音呢。自检时候的滴滴声是电机发出的,不过LZ说是飞起以后,那不应该有的还是好好检查。

网友:
LZ听力巨好。

网友:
最好来一段视频,能听到你说滴滴声的那种。
齿轮上沾有异物会有怪声
电调定速感度过高也一样会有异样
接收电电压过低,有些BEC也会报警
、、、、、、

网友B:
亚拓飞机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细心的魔友能听出飞机的异样声音一点都不奇怪。
细心是好事,能把事故扼杀在萌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飞机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细心的魔友能听出飞机的异样声音一点都不奇怪。
细心是好事,能把事故扼杀在 ...

接收电多少电压算电压低?我肯定是电机或电调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电多少电压算电压低?我肯定是电机或电调声音。

如果你有用定速,请检查一下你的定速感度

忘了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电调电机?

网友:
艾玛13楼真能解释。要不是转速过低飞悬停;能听到算是顺风耳。
凤凰电调默认设置每隔一段时间滴一声提醒动力电已经插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收电多少电压算电压低?我肯定是电机或电调声音。

凤凰电调120HV 电机750MX  舵机 700H750H

网友B:
有没有用定速?
电调定速的话是用什么模式?定速感度多少?
如果用指定转速定速的话注意检查电机齿和大齿数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定速?
电调定速的话是用什么模式?定速感度多少?
如果用指定转速定速的话注意检查电机齿和大齿 ...

没有设定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设定速

油门曲线是怎么设的?

楼主:
普通:0 39 69 87 98 3D:98 92 90 92 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是怎么设的?
普通:0 39 69 87 98 3D:98 92 90 92 98

网友C:
起飞了,电机转动了,电调就无法通过电机发声了,再说起飞以后还能听到 滴滴 声,说明滴滴声相当大

网友B:
最好来一段视频,能听到你说滴滴声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