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轴距讨论

楼主(2013-01-14):
想请教大家,是不是轴距越大,飞行就更稳定??之前500轴距,现在想做650轴距是否会比500更稳定???
配置
飞控:玉兔全套
桨:1047
电机:xxd2212
电调:好赢30A
电池:2600mah 20c 11.1v

网友A:
调得好就更稳电机上大点的.2216kv650 上12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得好就更稳电机上大点的.2216kv650 上1238

哦,原来,那也是证明了轴距越大,飞行就更稳定吗?

网友B:
这个稳 要看你怎么认为噶,是要开了定点功能后,一动不动的那种,还是起飞后很平稳,还是其他的,其实和轴距关系不怎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那也是证明了轴距越大,飞行就更稳定吗?

看四楼.比如说同样是450.一个用kk.一个用naza.其他都相同.你说哪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稳 要看你怎么认为噶,是要开了定点功能后,一动不动的那种,还是起飞后很平稳,还是其他的,其实和轴距 ...

是想起飞后很平稳

网友:
稳定性和轴距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个人操控能力和条件能力的差别而已

飞纯陀螺仪航拍很漂亮的人都有。。。。。。完全看个人造化

网友C:
不是,刚好相反,看看麻省四轴阿三哥作报告那贴,里面那个公式,理论基础。轴距、惯性、运动与稳定的关系可通过那公式来解释。惯性与轴距三次方成正比,大轴距只是为了平衡浆的尺寸及桨间距的无奈之举,不是为了稳。对于四轴这种动平衡的物体,理论上相同电机,相同桨的四轴,在桨间距容许的情况下,轴距越短,回稳越轻松也越快,越容易稳下来,不然为什么大轴距要高感度,naza控不了800以上的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那也是证明了轴距越大,飞行就更稳定吗?

不能这么说

轴距越大,能装大桨,升级方便是其一,其二是桨与桨之间避免靠得太近产生乱流

稳,轴距大的直接影响是重量,越重越稳,没别的影响因素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回答,小弟学习了不少^^

网友D:
2212KV980电机   1045浆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2KV980电机   1045浆够用了

您是指轴距6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是指轴距650???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 但我已经买了xxd2212 kv1000 和1047桨了,能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 但我已经买了xxd2212 kv1000 和1047桨了,能用吗??

  • 起飞重量不是太重的话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重量不是太重的话   没问题的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刚好相反,看看麻省四轴阿三哥作报告那贴,里面那个公式,理论基础。轴距、惯性、运动与稳定的关系可 ...

    这是个ppt还是个论文?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ppt还是个论文?求!

    链接在这,公式对不对搞忘了,根据公式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到底'长的稳,还是短的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1040&highlight=%C2%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