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消除舵机被图传等发射源干扰的办法(航空翻译猫原创)

楼主(2013-01-14):
一个消除舵机图传等发射源干扰的办法
(航空翻译猫原创)
舵机被干扰是因为发射天线在舵机的信号回路里产生了耦合。干扰了舵机信号。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将舵机线和舵机整个屏蔽起来。用铜箔或铝箔胶带进行缠绕。跟电视信号线一样的。就肯定不会抖了。我刚才搜了以下。12月26号有个人才想出了用铝箔把图传天线的一部分给盖起来的主意。也可以解决。但是会削弱图传信号估计。
为了防止奸商赚黑钱:大泄露一下:新发明:带屏蔽层的舵机线。
通过在普通舵机线外面增加屏蔽层。轻易的解决了舵机被图传等发射源干扰的问题。
同时呼吁广大JS早点推出超轻型舵机线。现在的舵机线太重了。

楼主:
带屏蔽层的超轻超细舵机线和屏蔽舵机
这个发明如何

网友A:
楼主.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手机的数据线?把数据线里面的四条电线拉出来.剩下里面的金属网.当然.要好点的数据线.我三星手机里面的就有

网友B:
几年前大家就都这样弄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手机的数据线?把数据线里面的四条电线拉出来.剩下里面的金属网.当然.要好点的 ...

那估计会超重。而且要焊接最少6个点。还不如用铝箔胶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大家就都这样弄得了

嗯。确实是是早就有了。我没有仔细搜索。呵呵

网友:
屏蔽线那个我原来也用过,不过是朋友刚好有给的一点点,再想弄更多就找不到地方买合适的了

网友C:
用布基导电胶带,又轻,屏蔽效果又好,又方便操作。

网友:
用不着铝箔纸和金属胶带。
就那个干扰信号的强度,用金属喷漆就行了,亮银色和镀铬喷漆的金属颗粒含量相对最高。

网友:
这里人才济济啊...学习了.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就是“法拉第盒”--用处不大。
首先法拉第盒对内部信号向外发射有作用,对外部信号内传没什么作用。
第二法拉第盒要求完全包裹,你遮挡一部分(舵机外壳,接头,全部暴露)显然不可靠。
第三法拉第盒必须接地才能起作用,

最重要的是,电磁干扰并非辐射干扰,感生干扰不会被屏蔽。

最好的抗干扰手段还是磁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布基导电胶带,又轻,屏蔽效果又好,又方便操作。

我搜了一下没有导电胶带了,如果有,那是最方便的了。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就是“法拉第盒”--用处不大。
首先法拉第盒对内部信号向外发射有作用,对外部信号内传没什么作 ...

学习了,我用布基导电胶带把电调线缠起来了,希望能减小对飞控磁角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搜了一下没有导电胶带了,如果有,那是最方便的了。能给个连接吗?

http://s.taobao.com/search?q=%B5 ... d=staobaoz_20130128

严重怀疑你有没有搜。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taobao.com/search?q=%B5%BC%B5%E7%BD%BA%B4%F8&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30128

嘿嘿,可能搜的方法不对吧,严重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就是“法拉第盒”--用处不大。
首先法拉第盒对内部信号向外发射有作用,对外部信号内传没什么作 ...

请教:我的四轴电调,电机,分线板对图传都有干扰,有没有方法呢。
用铝箔把飞机裹了个粽子,有改善,能不能用磁环,怎么装,有规格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