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MWC改造成Naza,简单易上手

楼主(2013-01-14):
调过MWC的同学都知道挺折腾,玩过Naza的同学都知道很傻瓜。是否能把MWC做得傻瓜化,让新手可以直接上手,不用折腾。根据我们的理解和深入分析,觉得这是可行的,为此我们将发这个改造计划。所有代码都将采用GPL协议开源化,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入哦。

MWC飞控的飞行效果是很不错的,但就是比较难配置。编译配置MWC时,需要C语言基础(至少要懂宏是啥)。国内关于WMC的文档也比较匮乏,所以还需要懂点米文才能搞定。

让我们看一下MWC的编译配置过程:
1、在代码中注释一些宏来控制你所选择的飞行器类型、传感器类型,修改电机怠速油门、遥控器最大/最新油门等
2、编译烧录到Arduino中
3、打开MWC的配置程序进行配置

配置程序的界面十分丰富,全部操作显示都堆在一张界面中了。但这会让初次接触MWC的人像个丈二和尚般摸不着头脑,界面中的东西都是些什么啊。你不得不费些功夫认真研究,最后终于弄明白了大部分内容,可“PID”是什么呢?面对“PID”配置,很折腾人,都不如何下手配置,头大。即使有幸你的飞行器稳飞了,PID你搞明白了么?还有一点,很不合理:飞行器类型的选择是在编译MWC代码之前就选择的,而不是在配置程序中选择。

         MWC的配置程序界面

而Naza的配置程序,界面友好,简单易用,配置时压根就没有PID这个概念,普通用户完全在15分钟之内就能搞定Naza的配置,顺利起飞。(大疆要付我们广告费了)如果MWC配置程序像Naza般友好点,岂不亲民点?

MWC有一点也很让人讨厌:每次上电后,你都要通过电脑或android手机上的配置程序,检查遥控器的横滚(roll)、俯仰(pitch),航向(yaw)通道的输出中值是否为1500。不是的话,需要调到1500。如果控是天6的级别的,就杯具了,每次飞,都要折腾半天调试控的摇杆的中值,好像设置deadband能帮下忙。但这点始终不不合理:凭什么中指非要为1500,普通用户对中值1500有概念吗?如果通过检验出遥控器的各通道的范围值,让飞控自动判断出中值,岂不简单省事?

MWC项目的发起者的初衷是让飞控在稳定的情况下成本尽量的低,所以很多硬件都是可选的,最简化的MWC只需要aduinio+陀螺仪传感器。MWC中有相当一部分代码是针对不同传感器而加的。如果只支持某一款特定的陀螺仪和加速计,那么MWC的代码将大幅简化。

以前刚开始接触MWC时,挺意外的,代码文件那么少。几乎每个代码文件都跟一个硬件模块对应,作用正如其名。下图是MWC的代码文件:

总体研究了下MWC的代码,代码量本身不多,也还算易懂,所以改造MWC是可行的。如果能搞出更好的飞控算法的话,那就可以说是完全脱胎换骨了。

MWC本身的配置程序的代码更少了,在windows,就一个java文件:

配置程序是使用艺术家语言Processing写的。这语言用于开简单的GUI程序还算能胜任,写复杂点的GUI程序就有点吃力了。所以新的配置程序将使用C++和Qt来开发。

目标

一、简化配置程序
(1)友好界面,简单易用,普通用户就能轻松上手
(2)无需调PID(不是说使用一个固定的PID值 而是给PID包个上层封装 让PID的一堆参数不可见 简化调校 或者让飞控自己学习调整PID
(3)实现遥控器摇杆的范围值校验,免去遥控器的中值校准必须到1500的弊病,实现中值自动校准
(4)配置界面中就可以选择飞行器的类型

二、改造MWC主控程序
(1)配置程序改了,飞控本身要配合作相应修改
(2)只针对特定的陀螺仪和传感器
(3)优化飞控算法(可能)

三、开发制造专用飞控板和电源/状态显示模式模块。
物美价廉;
制作出改造后MWC的专用飞控板,飞控板会尽量的小,用外壳封装好,并预留以下接口:
(1)横滚(roll)、俯仰(pitch)、航向(yaw)、油门(Throttle)控制接口
(2)飞行模式控制接口
(3)两轴云台接口
(4)GPS接口
(5)电源和状态指示灯接口

电源/状态显示模式模块:
(1) 飞控状态指示灯
(2) 变压功能,能将2s~4s的电压降压到arduino能使用的电压,免去UBEC
(3) usb编程接口(这个可以没有 如果使用的是原生arduino 但感觉重新整个arduino兼容板本才是上策)

参与
全部代码遵循GPL协议,代码使用github.com的版本控制服务器进行控制,参与的同学分配相应的git服务器权限。有兴趣的同学请PM我。

开发语言及框架
Arduino、C语言、Qt、C++

回报
参与开源项目的同学根据贡献奖励T恤,记事本,MWC飞控,多轴飞行器。

我们的其他几个开源项目

重在掺和

网友A:
简化了就不是MW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化了就不是MWC……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把mwc定型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把mwc定型化

也就是说把MWC作为内核,衍生出新的固件?

网友:
看不懂
但是知道你是技术性模友

网友B:
还是折腾自己专业吧,这只是娱乐

网友C:
所有要求用当下的固件的上位机就能完成。。。

一、简化配置程序
(1)友好界面,简单易用,普通用户就能轻松上手  》》目前的还凑合
(2)无需调PID 》》一个pid通吃所有配置是不可能的 》》当下的默认能飞绝大多数。。但是无需调pid的要求完全不符合控制原理。。除非写一整套分析工具来自动模拟/调校...如果真的要便民。。那还不如研究出一些比较实用的调教方法
(3)实现遥控器摇杆的中值校准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遥控上面调整一次保存了就可以。。顺便。。有个东西叫做deadband
(4)配置界面中就可以选择飞行器的类型  》》stm32/baseflight即32位的移植版已经实现了

二、改造MWC主控程序:
(1)配合配置程序工作  》》???
(2)飞控上电后,默认的飞行模式的stable;可以通过遥控器的一个单独的通道控制飞行器的飞行模式的切换。飞行模式还是有两种:acro模式和stable模式。》现在默认想设置成什么都可以。。所有模式/功能不都是用aux切换么
(3)加入自动上锁功能; 》》条件性的自动上锁apm有。。主要防治坠机后误伤。。。 人工失误自残是另外一回事
(4)只针对特定的陀螺仪和传感器 》》意义?  目前最热门的也就mpu6k。。。特定的好处是可以专注代码/算法优化。。。通用性完全降低。。而且如果需要硬件升级?

三、开发制造专用飞控板和电源/状态显示模式模块。 》》??? i2c的led? telemetry?
物美价廉;
制作出改造后MWC的专用飞控板,飞控板会尽量的小,用外壳封装好,并预留以下接口:
(1)横滚(roll)控制接口
(2)俯仰(pitch)控制接口
(3)航向(yaw)控制接口
(4)飞行模式模式控制接口
(5)两轴云台接口
(6)GPS接口
(6)电源和状态指示灯接口
》》》以上全都是必备且已经有的吧。。。不需要油门吗?/飞行模式接口。。。apm限制只有一个通道调整飞行模式的设定还没被XXX够么

电源/状态显示模式模块:
(1) 飞控状态指示灯 》》1.飞行中什么都看不到。。除非再外接led
(2) 变压功能,能将2s~4s的电压降压到arduino能使用的电压 》》不是没有(ff/aiop/apm)。。而是真的需要吗? 不如设计一个外部带自恢复熔丝的bec和防倒装接口/放倒装电路
(3) usb编程接口 》》cli?

还有。。mwc说过n^n次。。 他们偏向branch而不是fork。。因为branch容易和master相互对比和引用从而更好的优化master版。。fork独立出去后一是很多时候需要从新接驳代码且相互引用性低

如果打算和某兔一样最后要自成一家就另说吧

网友A:
对了~飞控自动加锁,MWC其实有的~解锁后,上油门,然后加锁,油门到最低,就自动加锁了~

我是这样改的~设一个通道专门加解锁(摇杆加解锁油门非最低无效所以设通道),解锁后>开舵量限制为90%>加锁>关闭舵量限制,即油门拉到最低时为1100,而飞控油门关闭值是1000,然后飞到空中,关闭舵量限制,飞完,降落时,油门拉到最低即自动加锁

至于模式~我想切换到acro,调速器总成不被允许此项操作,郁闷死了~PID调试无效,自稳以调速器总成为准,侧飞摇杆最大时,被调速器总成自动限制,想玩3D没法玩……虽然很稳……没法子,只能改调速器总成的固件了,郁闷到吐血的是那固件是基于RTLinux Pro,然后去问老师,老师说没事,可以改成ARMLinux……我再次郁闷~两个玩意,我都不擅长……只能啃书去了

网友D:
楼主...我自己前一阵写了一个手柄控制mwc的程序..可以贡献一下.嘻嘻..不太成熟..但是至少对mwc的通讯协议还算了解...还有就是..假如用AIOP+飞越450仿大疆的架子+2212kv1000+1047的浆的话..默认参数就可以飞的很好..当然..我的机器是因为电机振动大调整了低通滤波器..但是现在默认参数飞的相当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把MWC作为内核,衍生出新的固件?

目标是让MWC是傻瓜化  简单易用
当然如果能找到更好的飞控算法的话 那就可以说是完全脱胎换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所有要求用当下的固件的上位机就能完成。。。

赞同阁下说法。楼主如果要自成一家,还得多多了解MWC。
MWC 超越 Naza 是迟早的(可能需要硬件升级到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折腾自己专业吧,这只是娱乐

看你也是爱折腾的主  但也有喜欢简单的人在 不是吗

网友F:
现在ARDUINO架构最然我恶心的就是
更换机架类型需要重刷固件
APM MWC 海盗莫不如是
其他OK啦
MWC调参固件,汉化一下就便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要求用当下的固件的上位机就能完成。。。

一、简化配置程序
(1)友好界面,简单易用,普通用户就能轻松上手  》》目前的还凑合  》》够亲民吗?
(2)无需调PID 》》一个pid通吃所有配置是不可能的 》》当下的默认能飞绝大多数。。但是无需调pid的要求完全不符合控制原理。。除非写一整套分析工具来自动模拟/调校...如果真的要便民。。那还不如研究出一些比较实用的调教方法  》》不是用一个PID通杀全部飞行器,这样做明显不合理。是给PID做上层包装,简化PID的设置。
(3)实现遥控器摇杆的中值校准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遥控上面调整一次保存了就可以。。顺便。。有个东西叫做deadband
》》deadband我知道的,我们做的iphone遥控器都有deadband。一次保存了就可以,但前提是你既要懂deadband,又要知道中值是1500。
一般用户哪有中值1500us这个概念。如果实现遥控器摇杆的中值手动校准,让飞控自行知道遥控器的中值就方便了。
(4)配置界面中就可以选择飞行器的类型  》》stm32/baseflight即32位的移植版已经实现了》》值得看下

二、改造MWC主控程序:
(1)配合配置程序工作  》》???》》配置程序都改了,MWC不该做相应调整么?
(2)飞控上电后,默认的飞行模式的stable;可以通过遥控器的一个单独的通道控制飞行器的飞行模式的切换。飞行模式还是有两种:acro模式和stable模式。》现在默认想设置成什么都可以。。所有模式/功能不都是用aux切换么 》》有就不改了
(3)加入自动上锁功能; 》》条件性的自动上锁apm有。。主要防治坠机后误伤。。。 人工失误自残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我们对待每一件事物都必须没分每秒都异常小心,那生活就没乐趣了。减少失误最好的方法是减少失误的机会。
(4)只针对特定的陀螺仪和传感器 》》意义?  目前最热门的也就mpu6k。。。特定的好处是可以专注代码/算法优化。。。通用性完全降低。。而且如果需要硬件升级?》》也可以支持一堆传感器,然后在配置程序中给出一对传感器型号让用户选择,对于简单化有必要吗?如若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传感器,不是简单了。如果传感器要升级,这操作还不够简单么?

三、开发制造专用飞控板和电源/状态显示模式模块。 》》??? i2c的led? telemetry?  》》UBEC的替代品;arduino是5v供电,而用的电池是2s、3s或4s。
物美价廉;
制作出改造后MWC的专用飞控板,飞控板会尽量的小,用外壳封装好,并预留以下接口:
(1)横滚(roll)控制接口
(2)俯仰(pitch)控制接口
(3)航向(yaw)控制接口
(4)飞行模式模式控制接口
(5)两轴云台接口
(6)GPS接口
(6)电源和状态指示灯接口
》》》以上全都是必备且已经有的吧。。。不需要油门吗?/飞行模式接口。。。apm限制只有一个通道调整飞行模式的设定还没被XXX够么
》》》忘加油门了 必备  飞行控制接口不XXX的话  默认是stable

电源/状态显示模式模块:
(1) 飞控状态指示灯 》》1.飞行中什么都看不到。。除非再外接led  》》可以考虑再接个蜂鸣器,有个指示灯总感觉比较爽,不知状态的话,不合理,飞机又不是始终在天上飞,刚上电后,如果检测到有毛病,给个提示不好么?
(2) 变压功能,能将2s~4s的电压降压到arduino能使用的电压 》》不是没有(ff/aiop/apm)。。而是真的需要吗? 不如设计一个外部带自恢复熔丝的bec和防倒装接口/放倒装电路  》》》UBEC的替代品 简化设计
(3) usb编程接口 》》cli? 》》这个可以没有 如果使用的是原生arduino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飞控自动加锁,MWC其实有的~解锁后,上油门,然后加锁,油门到最低,就自动加锁了~

我是这样改的 ...

“飞控自动加锁,MWC其实有的~解锁后,上油门,然后加锁,油门到最低,就自动加锁了” 学习了,但这样的上锁方式不够智能,油门降到5%一下3秒后自动上锁 多好
如果有自动校验遥控器的通道值输出范围  油门拉到最低时为1100“”还不上锁的杯具就不会发生了  因为校验后 飞控就知道遥控器的油门通道最低值是1100而非1000

”至于模式~我想切换到acro,调速器总成不被允许此项操作,郁闷死了~PID调试无效,自稳以调速器总成为准,侧飞摇杆最大时,被调速器总成自动限制,想玩3D没法玩……虽然很稳……没法子,只能改调速器总成的固件了,郁闷到吐血的是那固件是基于RTLinux Pro,然后去问老师,老师说没事,可以改成ARMLinux……我再次郁闷~两个玩意,我都不擅长……只能啃书去了“  云里雾里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报名。。。

欢迎同志机友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自己前一阵写了一个手柄控制mwc的程序..可以贡献一下.嘻嘻..不太成熟..但是至少对mwc的通讯协议还 ...

欢迎各位爱折腾的人加入 到时我们将在github建立代码管理平台 敬请关注
默认参数有一定的通用性 但也不能一刀通杀
我们的"免PID调试“也不是说使用一个固定的值 而是给PID包个上层封装 简化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ARDUINO架构最然我恶心的就是
更换机架类型需要重刷固件
APM MWC 海盗莫不如是

我们的目标就是超级便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自动加锁,MWC其实有的~解锁后,上油门,然后加锁,油门到最低,就自动加锁了” 学习了,但这样的 ...

这样吧~把MWC飞控接电脑,设AUX1为ARM开关(ARM是加解锁)

然后打开AUX1,GUI上的ARM变绿,即MWC长亮蓝灯,已解锁,然后推油门,接下来关闭AUX1,你会发现MWC飞控和GUI上依旧是解锁状态,那么你把油门拉到最低时,GUI上的ARM变红,飞控上蓝灯灭,进入加锁状态……MWC是有自动加锁的~设置不同罢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欢迎各位爱折腾的人加入 到时我们将在github建立代码管理平台 敬请关注
默认参数有一定的通用性 但也不能 ...

求带
下学期想开始自己搞飞控来着
不过除了51其他单片机基本上都没接触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欢迎各位爱折腾的人加入 到时我们将在github建立代码管理平台 敬请关注
默认参数有一定的通用性 但也不能 ...

说实话..自动锁定那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好..上次朋友的四轴抛飞的时候就因为自动锁定 然后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自动锁定那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好..上次朋友的四轴抛飞的时候就因为自动锁定 然后炸了..

还是MWC的自动锁定方式比较好

网友:
MWC不可能成NAZA NAZA也不可能成MWC,产品定位不同。

网友D:
我觉得其实目前改造应该针对GUI的改造..因为他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一起了..初接触的话会觉得头大..不过用习惯了还是挺好的..而且mwc貌似航点也完成了只是gui没有体现而已..

网友I:
想报名,只不过会点51和arduino,估计帮不上太大的忙...而且还在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阁下说法。楼主如果要自成一家,还得多多了解MWC。
MWC 超越 Naza 是迟早的(可能需要硬件升级到STM ...

努力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把MWC飞控接电脑,设AUX1为ARM开关(ARM是加解锁)

然后打开AUX1,GUI上的ARM变绿,即MWC长亮蓝 ...

不够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带
下学期想开始自己搞飞控来着
不过除了51其他单片机基本上都没接触过

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自动锁定那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好..上次朋友的四轴抛飞的时候就因为自动锁定 然后炸了..

误动作  再说玩特技飞行的 从不炸的就是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报名,只不过会点51和arduino,估计帮不上太大的忙...而且还在读书.....

欢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够智能

论智能的话~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NAZA的也不够智能

在我理解的智能加解锁是,落地时加锁,浮空时解锁;手碰时强制加锁并刹车,这样不存在27楼所说的问题……不要说什么误操作,智能的存在就是防止误操作并修正,不是么?

你要做人工智能的话~我只能精神上支持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智能的话~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NAZA的也不够智能

在我理解的智能加解锁是,落地时加锁,浮空时解 ...

如果一味的追求智能 而不考虑成本与现实的话 就没什么意义了 精神支持是不管用的
只要可接受的范围内 上锁的方式够合理 能最大程度减少意外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报名

欢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味的追求智能 而不考虑成本与现实的话 就没什么意义了 精神支持是不管用的
只要可接受的范围内 上 ...

所以MWC的解锁方式是足够的,再说,设AUX1通道低位是解锁,高位是自稳;解锁然后上油门时,不是要自稳的么,开了自稳=预加锁

降落,油门到底时就自动加锁了

当然了高位改成什么随便了

减少意外的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注意,毕竟航模不是玩具

技术上我没法支持,毕竟人工智能在现阶段人类科技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别提伪人工智能)
资金上我更没法支持

只能精神上支持了,你不要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MWC的解锁方式是足够的,再说,设AUX1通道低位是解锁,高位是自稳;解锁然后上油门时,不是要自稳的么 ...

“把MWC改造成Naza”重点不是这个锁问题 只有合理就OK
之前对MWC的某些细节确实不够清楚(感觉MWC的文档写的有些凌乱) 经各位机友的指点 现在它的锁方式倒明朗了
精神支持是我们需要的 尽管它看不见摸不着 但确实是一种让我们走的更远的力量

网友:
书读少了,现在只能遛猴子。

网友K:
其实玉兔就是MWC核心吧……达到你说的这些要求了吧

网友:
mwc要走向高端吗 顶。
另外开源一个STM32板子上的mw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玉兔就是MWC核心吧……达到你说的这些要求了吧

玉兔应该是自己的核心吧,玉兔貌似是闭源的。如果使用MWC核心,根据MWC采用的GPL开源协议,是不允许闭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应该是自己的核心吧,玉兔貌似是闭源的。如果使用MWC核心,根据MWC采用的GPL开源协议,是不允许闭源的 ...

好像就是MWC,之前看过相关帖子,貌似MWC的开发者有说玉兔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玉兔应该是自己的核心吧,玉兔貌似是闭源的。如果使用MWC核心,根据MWC采用的GPL开源协议,是不允许闭源的 ...

玉兔核心确实是MWC,国外MWC开发者还评判玉兔作者不遵守开源规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玉兔核心确实是MWC,国外MWC开发者还评判玉兔作者不遵守开源规则呢

具体有何证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玉兔核心确实是MWC,国外MWC开发者还评判玉兔作者不遵守开源规则呢

震惊,鄙视某兔,完全无视MWC的开源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惊,鄙视某兔,完全无视MWC的开源协议~

RCgroup帖子有说过的
有人反编译出来了,发现算法是一样的

怪不着我同学老说飞兔子的手感和飞MWC手感差不多

话说楼主有木有群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震惊,鄙视某兔,完全无视MWC的开源协议~

所以之前我在MWC和兔子之间的选择,听到这消息,并去原帖那看了人家的跟帖~可信度很高~就直接PASS了兔子……

还有的是,气压和罗盘的扩展板,MWC通用的,兔子要焊掉一些贴片并短接才能用(最好用杜邦针连接,否则返厂修的时候兔子以这个为借口,不给修),可见兔子垄断之心(虽然扩展板价格不高~别忘了高精气压计价格相差很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所以之前我在MWC和兔子之间的选择,听到这消息,并去原帖那看了人家的跟帖~可信度很高~就直接PASS了兔子 ...

我就是第三方的扩展板

只在扩展板上下了手,杜邦线连接

预计以后也转MWC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第三方的扩展板

只在扩展板上下了手,杜邦线连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B5%DA%C8%FD%B7%BD

我是看这个知道的

网友(2013-05-16):
支持和感谢你们折腾

网友L(2014-04-14):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其实目前改造应该针对GUI的改造..因为他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一起了..初接触的话会觉得头大..不过用习惯 ...

在吗?你之前是不是做了个MWC手持遥控,想参考下,我的qq383839105,可以交流下吗?或则你没空,可以发些资料到我邮383839105@qq.com.谢谢,最近折腾了很久,特蛋疼。想参考下

网友:
太专业了,还是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在吗?你之前是不是做了个MWC手持遥控,想参考下,我的qq383839105,可以交流下吗?或则你没空,可以发些 ...

你说手柄那个嘛?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说手柄那个嘛?

是的,就是你说的改造的手柄。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是的,就是你说的改造的手柄。可以参考下吗?

你是想参考什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参考什么?

可以参考下你的程序吗?

网友: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将常用动作程序化,用宏,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如excel的宏。

网友:
支持楼主啊,既然开源,能给出github的地址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可以参考下你的程序吗?

我代码不一定能找到了..但是到可以给你写参考..通讯协议的话需要去mwc的网站找一下...我忘记地址了..要不然就自己解析吧..我是看他gui的源码才弄出协议格式的...其实gui的源码和c#不是差不多嘛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代码不一定能找到了..但是到可以给你写参考..通讯协议的话需要去mwc的网站找一下...我忘记地址了..要不 ...

我是要用c写,写到为控制器里的。也看了gui的代码,但是一直都没移植成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所以想看看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是要用c写,写到为控制器里的。也看了gui的代码,但是一直都没移植成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所以想看 ...

我的是c#写的..貌似更美参考价值了..C的代码我不太懂

网友M:
搞了个2560板子玩mwc,定高就是个渣,毫无实用性。没有松杆定位,只能玩玩了

网友(2014-06-08):
会点C语言!想掺和掺和!Q744099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