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的教练怎么开启

楼主(2013-01-14):
用富斯9通飞飞机 现在飞了5个起落 没炸机 和孩子一起飞的 我骑车带他给我拿飞机一起去机场飞 孩子也想飞飞机(他也练了
模拟器
)可我不敢给他 家里有个天六控 用什么线连接两个机子 富斯9通的教练怎么开启呀
如果两个富斯9通 怎么连线 教练功能怎么设 一个机子开电源 还是两个都开 空的教练开关是哪个自动回弹的拨断开关吗
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A:
好像要同牌子的才能,不同的牌子的要改一下控的

网友B:
没研究过,不过理论上刷过机的ER9X支持和任意设备连教练(ppm输入设置),详细请翻阅说明书。 祝楼主双飞!

网友C:
刷了RE9X的话富斯开机后再插教练线就是PPM输入模式也就是教练模式,,如果你富斯控不开机插教练线后自动开机那就是PPM输出模式,玩模拟器用的,主意这一点!
如果是天6当做学员控的话只要用一个音频线将两个控连接,发射信号的仍然是富斯控,天6只作为一个PPM信号发生器,把信号发给富斯控再转发给飞机
设置请参照说明书,说的很详细,至于哪个开关用来切换教练与学员的控制权是可以随便设置的,说明书都有写到

楼主:
好的谢谢
看来还得要刷机,害怕刷机了就不会玩了。
主要还是刷机后混控不会设,连大小舵、正反向都找不到的。还有就是刷机时(焊完线后)遥控器去不去电池,开关打开还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