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压报警器,是按飞行时的电压还是按空载时的电压

楼主(2013-01-14):
请问下电压报警器,是按飞行时的电压还是按空载时的电压?报警电压设置3.7,飞行时报警,落下来一看电压又上去了,到底应该按哪个为准呢?我知道这几块的玩意不够准,我只是想大概有个值,免得过放了。谢谢大家。

楼主:
额  是我的问题很白吗?

网友A:
我都是3.3-3.5V报警.要看你的电池压降吧.压降大就设低一点.压降小就设高一点.我就是这样玩的.3.3V报警下来是3.5V.!!3.5V报警下来是3.7V.看你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3.3-3.5V报警.要看你的电池压降吧.压降大就设低一点.压降小就设高一点.我就是这样玩的.3.3V报警下来是 ...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一般设置负载电压3.4v报警,下来后空载电压一般有3.7v左右,建议楼主从大到小测试一下,然后选一个合适的值,既能多玩一些时间又不会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