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 我问个弱智问题。刚刚加入油机行列,以前搞电的。好多都不懂

楼主(2013-01-14):
各位老师 我问个弱智问题。

油的30% 这个30%指的是甲烷含量?

我新手飞航线 用哪种油要好点?

我收的OS91用雷虎油30%磨合的  我拆开清洗后 能换油吗

他用这个油磨合了一箱半油。。
没有起飞过

网友A:
航线15%就成,可以换油重新调整下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线15%就成,可以换油重新调整下油针。

感谢感谢

网友B:
30%指的是硝基甲烷的含量。30%的价格比15%的贵,但是动力更足,看个人需求。  换油要重新调整油针,但幅度不大。油料推荐用way power ,没必要用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指的是硝基甲烷的含量。30%的价格比15%的贵,但是动力更足,看个人需求。  换油要重新调整油针,但幅度不 ...

嗯嗯 谢谢~

网友:
最好是用什么油磨合就用什么油飞,中途换油还要重新磨合。等三件套差不多完蛋了,更换时再换油也不迟

网友:
油说的30%啥的通常说的是硝基甲烷的含量,实际润滑油含有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