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防锈咨询!

楼主(2013-01-14):
    最近帮药厂做了一个机器底板,想到如何更好的做表面处理,更能够防腐蚀,以前我一直用喷塑的办法,但发现6,7后还是开始锈蚀,10年就完全不行了,常见有镀锌(常见有彩锌和白锌,哪种又更好?);镀镍;镀装饰鉻,防锈油漆,金属发蓝等,我最近找到一家离城区稍微近些的可以镀镍的小厂,想尝试一下。有哪位兄弟在这方便有经验,介绍下谢谢,特别是镀鉻和镀镍哪个效果更好!

网友A:
環境因素為何?
以你提供的防蝕種類來說
噴塑(應該是台灣的粉體靜電塗裝)應該是最耐用的
當然前置作業要作好
除油,除鏽及多加一道磷酸皮膜處理會更好
否則會由內部鏽出來
慢慢起泡而鏽蝕
油漆.電鍍的效果就差多了
最爛的是染黑
鹽霧試驗機下只比沒處理的多上幾個小時而己

現場環境不好
鍍層鍍的再好也沒用
何況良好的鍍層是要用銀子砸出來的
鍍層化學反應完畢一樣也是一直爛下去的
有請其他專家出來說說

网友B:
用不锈钢。。。

网友C:
环境较差的的条件下,防腐效果达到10年,建议热浸镀锌或火焰喷锌。热浸用于小工件,可以入锌槽的,入不了锌槽的大工件采用火焰喷锌。
喷锌标准:《GB/T 9793—1997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热喷涂锌、铝及其合金》
镀锌标准:《GB-T 13912-200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ISO 1461)》
网上找标准原文吧。

网友:
以前有些老镀锌水管,几十年了仍然未锈,值得借鉴。

网友:
磷化后喷塑应该不错,暖气片的标准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錢高的用316.价錢低用达克羅或电槽.(电泳)可达500h以上

网友:
用铝板或不锈钢板吧

网友E:
看你的工件大小!小的话达克罗和镀鉻都可以!镀鉻稍微差点。热镀锌最好大小工件皆可只是不知道你具体的要求

网友:
热镀锌吧,五六十年的输电杆也都是黑了些,完全不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環境因素為何?
以你提供的防蝕種類來說
噴塑(應該是台灣的粉體靜電塗裝)應該是最耐用的

委员长有所不知我们这现在搞环保 ,什么电镀的很多都搬迁了,以前静电喷塑厂都有酸洗池,现在也没有了 ,说那酸是管控对象,所以取消了这一环节 ,而且我觉得除油的池也很久没换过似的,起不到什么清洗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锈钢。。。

不锈钢的那个型号的槽钢也是热扎的 ,需要后期加工,而且304的材料价格和A3钢就不是点点差距了 ,现在不是国营时代了,需要考虑点成本,呵呵 ,而且不锈钢的M3小孔很难弄,连M4我们这的CNC也不愿做 ,只把中心点了就行了,剩下的全靠钳工,顺便问一句 ,现在的CNC,20W价位的,攻丝都还那么不好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境较差的的条件下,防腐效果达到10年,建议热浸镀锌或火焰喷锌。热浸用于小工件,可以入锌槽的,入不了锌 ...

兄弟讲的就是热镀锌吧?我好想听说他们那有这项,但价格还没问,大概什么价位?怎么算法?我们这彩锌白锌一个价,3元一公斤,我的很多都是厚东西表面积相对较小,这样算还真亏!但这个到处都不受欢迎的边缘行业只有几家,他说多少就多少我又不能得罪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工件大小!小的话达克罗和镀鉻都可以!镀鉻稍微差点。热镀锌最好大小工件皆可只是不知道你具体的要求 ...

现在镀的垃圾鍩,我到手没多久很容易脱落,以前老机床的手柄用很多年都是发亮的,那才镀得好,我记得以前家里的上海永久自行车很多年那圈还是透亮的,现在的几个月就开始有点锈斑了。好像正规镀法是先镀一层铜吧,当然我指的是硬鍩,到底什么是硬鍩和装饰鍩,具体差别在哪我还是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锈钢的那个型号的槽钢也是热扎的 ,需要后期加工,而且304的材料价格和A3钢就不是点点差距了 ,现在不是 ...

我觉得不好攻丝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叫人模拟钳工攻丝的方式,写个程序呗。。。

如果你们量非常大的话,,可以专门做个攻丝的机器,,主轴上实时计算扭力,,一切按钳工的经验设置好,,走多少就反转排屑,达到多大力矩就反转然后再进,,如此种种。。

我觉得如果人能批量做的,,机器也能,,只不过程序要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好攻丝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叫人模拟钳工攻丝的方式,写个程序呗。。。

如果你们量非常大的话 ...

很有道理,还是程序员的事情!一个好的程序员至少应该有5年的的历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还是程序员的事情!一个好的程序员至少应该有5年的的历练吧

其实我觉得不是程序员水平不行,,程序员大把大把的。。

最大的问题是,搞程序的大多不是搞机加工的。。。可能他们写类似程序的时候,找过老钳工请教过,,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老钳工学程序,,然后写程序。。

So.....楼主开始学程序吧。。。

网友:
热镀锌 便宜质量还好 路灯杆 和高速公路隔离带都是镀锌

网友F:
喷塑不知道。镀锌和镀铬价格差距不是一点点的。镀铬工艺。除油-镀底铜-镀酸铜-镀捏-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喷塑不知道。镀锌和镀铬价格差距不是一点点的。镀铬工艺。除油-镀底铜-镀酸铜-镀捏-镀铬。

标准 ,但是现在的装饰络是怎么的过程?

网友:
一样的。只是最后镀铬的配方不一样。

网友:
换PE底板,不信塑料还能生锈

网友:
镀铬常用在45号钢上,也能加强硬度,镀镍价格高点,镀的材质也会多几种,我们那钨钢工件有的也能镀上镍呢,钨钢本身就不会生锈的,客户要求我们才镀镍的。光洁度要求吧。

网友G:
喷汽车底盘装甲吧

网友:
印象中医药和食品行业有要求要用不锈钢的吧?

网友:
要用不锈钢的

网友:
抗腐蚀就镀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