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angle和horizon有什么差别吗?哪个应该常开?

楼主(2013-01-14):
这两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angle和horizon?

网友A:
baro Alt from mahowik (new functions to come, noted)
- baro calibration and some baro mods from Sebbi
- new task scheduler for a better computation time repartition
- better Ublox code detection
- HORIZON mode (mix between ACRO & ANGLE) 地平线模式(手动和自稳模式的混合)
- ANGLE mode is the old LEVEL mode   “ANGLE就是之前的自稳”
- every UART for everything on MEGA
- cool GUI enhancement from magnetron
- spektrum bind button for spektrum receiver (Danal)
- telemetry cosmetic
- bug correction for servos on MEGA
- failsafe is more robust

网友B:
angle  自穩
horizon  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ro Alt from mahowik (new functions to come, noted)
- baro calibration and some baro mods from Seb ...

(手动和自稳模式的混合),还是不太理解这个意思。。。可以麻烦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gle  自穩
horizon  定高

BARO不是定高吗?

网友:
借地方请教一下,headfree和headadj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借地方请教一下,
angel
horizon
BARO
MAG
CAMSTAB
ARM
HEADFREE
HEADADJ
分别是什么意思??
ACC
BARO
MAG
GPS
SONAR
OPTIC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03-30):
顶个坟。。。希望有高手 指导一下。

网友C:
angel:自稳模式,摇杆回中后自动保持水平
horizon:介于全手动与自稳之间,摇杆回中时保持当前状态
BARO:气压定高
MAG:地磁方向锁定,即不动摇杆时方向保持,不会被外部风力影响
CAMSTAB:云台控制
ARM:解锁
HEADFREE:无头模式,例如在解锁前,方向与控一致时,解锁后,无论如何自旋,控的方向与解锁前一致
HEADADJ:重新指定无头模式的方向,需看清当前的头尾方向,按当前方向确定无头模式

网友:
MWC要的顶 数字数字

网友:
感谢11楼的朋友解答:)

网友:
"angel:自稳模式,摇杆回中后自动保持水平
horizon:介于全手动与自稳之间,摇杆回中时保持当前状态"

我理解的angle是正常自稳,是什么时候都已以水平姿态为基准的。
而horizon是时时更新姿态初始位置,是以上一次姿态为基准的。所以有人说horizon模式副翼给大了,容易翻,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太谢谢11楼了~~

网友:
昨天刷完2。2 傻眼了 。看来11楼才懂

网友D:
好像说选择horizon模式后,飞机倾斜角度小于45°的时候,摇杆回中时,飞机就会自动恢复水平(自稳)。
飞机倾斜角度大于45°时,就会变到手动模式,摇杆回中时,飞机不会恢复水平。

网友:
顶啊顶,要顶,尤其是英语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ngel:自稳模式,摇杆回中后自动保持水平
horizon:介于全手动与自稳之间,摇杆回中时保持当前状态
BARO ...

谢谢翻译,正在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说选择horizon模式后,飞机倾斜角度小于45°的时候,摇杆回中时,飞机就会自动恢复水平(自稳)。
飞机 ...

我看英语原文,也觉得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贴不错,学习了。mwc相关的讨论太少了

网友:
是的,感觉不多人玩嘛。

网友E:
2。2的gpshold  和GPS home都跑哪去了

网友:
11楼有误,17楼是对的;

MAG,HEADFREE,HEADADJ三者与方向(YAW)相关
MAG:地磁方向锁定,不动摇杆时保持方向
HEADFREE:无头模式,在解锁或关闭HEADADJ时,机头方向就是控的前方
HEADADJ:开启时重新指定无头模式的方向,以关闭HEADADJ瞬间的机头方向,为控的前方

网友:
这贴学习了,看懂了各选项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2的gpshold  和GPS home都跑哪去了

在config.h中开启GPS选项才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config.h中开启GPS选项才会显示

已经发现了  谢谢

网友(2013-12-29):
angle:应该常开,自稳模式,摇杆回中后自动保持水平,是什么时候都以水平姿态为基准的。
horizon:介于全手动与自稳之间,摇杆回中时保持当前状态实时更新姿态初始位置
好像说选择horizon模式后,飞机倾斜角度小于45°的时候,摇杆回中时,飞机就会自动恢复水平(自稳

)。
飞机倾斜角度大于45°时,就会变到手动模式,摇杆回中时,飞机不会恢复水平。
BARO:气压定高
MAG:地磁方向锁定,即不动摇杆时方向保持,不会被外部风力影响
CAMSTAB:云台控制
ARM:解锁
HEADFREE:无头模式,例如在解锁前,方向与控一致时,解锁后,无论如何自旋,控的方向与解锁前一致
HEADADJ:重新指定无头模式的方向,需看清当前的头尾方向,按当前方向确定无头模式

网友:
想到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了。。。

网友(2014-02-28):
谢谢11楼的兄弟。

网友(2014-03-31):
非常感谢11楼 ~

网友:
还是看官网wiki的权威解释吧:http://www.multiwii.com/wiki/index.php?title=Flightmodes
没法直接贴内容出来,只能放链接了。

网友:
34楼正解,前面都有误解。
HORIZON:摇杆位于中心时为ANGLE,摇杆打到底时ACRO模式。所以它是ANGLE和ACRO的混合模式。

我用HORIZON模式飞过横滚,wiki是正确的。
只要摇杆回中时,不管飞行器倾斜角度是否大于45°时,飞机就会自动恢复水平(自稳)。

楼主:
哈哈,我这贴被挖的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