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帮朋友调火狐,调傻眼了

楼主(2013-01-14):
火狐220 ,调试结束。油门:最低0,中点65%,最高95%
                             螺距:最低-2度,中点5度,最高9度。

结果飞机愣是没能离地啊!晕。我自己的飞越450也是这2条曲线,飞的好的很啊

咋么回事呢

楼主:
沙发没人坐,只有自己坐咯

网友A:
火狐需要高KV电机,我用的是KV3800的,40%左右离地
螺距-5 to +11
飞的很不好,别人飞飞机,我飞零件- -|||

网友B:
笑而不语

网友C:
听说小机要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狐需要高KV电机,我用的是KV3800的,40%左右离地
螺距-5 to +11
飞的很不好,别人飞飞机,我飞零件- -| ...

我在帮朋友装的时候也很觉得这鬼东西真操蛋唉!设计问题蛮大。做工那个差,用料那个省哇!唉!硬着头皮装起来的。

电机KV也是3800。那你的中点油门和螺距分别多少哇?一般航线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小机要高转速。

没玩过小机,学习中……
实践看来,的确与450有所不同

网友D:
我当时飞起来了,倒飞倒退航线不知道怎么的就炸了,然后就。。。。。。
说实话,飞起来那个手感,那个操控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飞起来了,倒飞倒退航线不知道怎么的就炸了,然后就。。。。。。
说实话,飞起来那个手感,那个操控 ...

你是超高手,神乎其技,而且肯折腾……
我就惨咯,推油飞机不离地,还找不到原因,让我怎么跟朋友交待哇

网友B:
丢了吧……祸害人的东西

网友:
还是YT250靠谱,二手价也不贵,手感接近450,三轴用了K8,自旋也不错

网友E:
看了你的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设置都没问题,不知道你是用3S的电池?还是2S的?依据你手中的KV3800电机,应该要配3S的电池才行,但是最好不要用太重的电池。
另外再用螺距尺确认一下你的大桨螺距是否正确了?
我有两架火狐,一台是有副翼:电机KV3400  电池3S 850mAH,一台无副翼:电机KV4800  电池2S 850mAH  两架正常悬停都没问题,3D及倒飞我还不会,所以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了吧……祸害人的东西

我朋友在连云港那家火狐买的,唉,我觉得也挺鸡肋,没有折腾精神根本玩不了。掉进这坑这可咋办?

哪怕能飞起来,我看以后炸鸡和配件都是问题的。那家老板态度又很差,配件乱发的,唉……

能出就早出掉算了,我劝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设置都没问题,不知道你是用3S的电池?还是2S的?依据你手中的KV3800电机,应 ...

还是兄弟你能折腾,一买2架。我的电池是3S 900毫安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基本没啥误差,但就是离不了地。再琢磨吧,反正今天是搞不定了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朋友在连云港那家火狐买的,唉,我觉得也挺鸡肋,没有折腾精神根本玩不了。掉进这坑这可咋办? ...

要不要发我当年被这垃圾玩意大浆射中眼睛的图片你看看????

旋停时,飞机离我2米左右。大浆夹爆裂,大浆正中左眼……好在有眼镜挡住缓冲了下……当然,眼镜也全爆了……

早丢早解脱

网友:
扔掉吧,别出掉免得坑新手
上yt250或者冠丽ep200,不过冠丽ep200也是坑爹货,搞死人,搞好是不错的
建议直接450

网友:
这机我也试过,2S用100油门,11度勉强能飞,需要3S才有足够余量

网友:
"祸害人的东西"好像老早就有人说了不适合新手。老手还得是爱折腾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