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模型飞机上用过这种汽车碳纤维贴膜?感觉怎么样?重吗?

楼主(2013-01-14):
有谁在模型飞机上用过这种汽车碳纤维贴膜?感觉怎么样?重吗?

网友:
很多天行者都用了,好看,就是重量也上去了。

网友:
这种膜的价格如何?

网友:
我贴过头罩

网友:
不全机贴就好

网友A:
贴了..成这样 .

网友:
一般飞机贴纸我都不贴,华而不实,重量太大,除非有利于飞行

网友:
增加重量~

网友B:
还是直接用碳布吧

网友(2020-04-17):
引用 网友A:
贴了..成这样 .

得加热吧

网友(2023-01-09):
这玩意就是pvc上面印的碳纤维色,没啥实质性加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