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子的来看看

楼主(2013-01-14):
我有一电路 220经变压器输出24V  24V两端接电热丝 (电阻丝) 要求用一蜂呜器 在电热丝烧断的时候发出报警 需要用什么电路

网友:
懒得画图。。。就是电阻丝两头接报警器。电阻丝没有断。报警器不工作。断了两头就是电源。

网友:
电流检测电路,用一只运放即可

网友A:
没看懂沙发的办法,我觉得用一个常闭的干簧管串接蜂鸣器和它的工作电源,然后在电阻丝上串接一段漆包线,将漆包线缠绕在干簧管上。电阻丝工作时,漆包线线圈将干簧管断开,蜂鸣器不工作,电阻丝断了,干簧管就接上蜂鸣器就响了。

这是我想象的样子,不知是否可行,也请大家指点下,至于多大的漆包线和绕多少圈,具体要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沙发的办法,我觉得用一个常闭的干簧管串接蜂鸣器和它的工作电源,然后在电阻丝上串接一段漆包线,将 ...

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
简单地接个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
4楼的方法可行,也是比较简单的,但要用常闭干簧管.
6楼的方法不行,因为继电器的绕组内阻比电热丝的内阻大多了,24v电压全部加在继电器的绕组上了.

网友:
还是搞电子式的比较靠谱

网友:
沙发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B:
沙发  说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用24V 蜂鸣器 并联到电阻丝线路上。

网友:
沙发的方法不可行,因为电炉丝没断报警器两端也是电源电压,干簧管的方法可能也要改进下,因为楼主用的是变压器输出24v交流,不知道交流情况下干簧管能否正常吸合,我的方法是用漆包线绕在电阻丝的连线上(相当于是电流互感器)+交流继电器,报警器接继电器常开点控制

网友:
限流电阻  1K - 10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沙发  说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用24V 蜂鸣器 并联到电阻丝线路上。

这个办法最简单 如果你能有24V的蜂蜜器最好,这样当你的二次的电阻丝断了 二次电压就升到24V这样你的蜂蜜器电压正好工作 简单实用 不过你要先找到24V的蜂蜜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最简单 如果你能有24V的蜂蜜器最好,这样当你的二次的电阻丝断了 二次电压就升到24V这样你的蜂蜜 ...

我想说一个问题,,,你家里插一个电炉.电网电压就变低了吗,没可能的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最简单 如果你能有24V的蜂蜜器最好,这样当你的二次的电阻丝断了 二次电压就升到24V这样你的蜂蜜 ...

这个好办。没有24V也没关系。 能找到几V. 。就用几V 的。 24V- 你能找的蜂鸣器电压  串联一个或几个 稳压管就可以。
也就是 比方说你能找到 6V的。 24V-6V=18V   就串联个18V的稳压管就可以了。
18V的稳压管找不到,也没关系。找 2个 9V的稳压管串联用。
或 看你买到的蜂鸣器的工作电流是多少。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保证24V时 蜂鸣器工作电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办。没有24V也没关系。 能找到几V. 。就用几V 的。 24V- 你能找的蜂鸣器电压  串联一个或几个 稳压 ...

电压有波动能用吗 输了电压不是很稳的确

楼主:
有没有在输入端做装的 检测电路

网友:
这种简单应用用电子的麻烦,也不见得可靠。就用楼上干簧管或者用一个小继电器改一下,把原来的漆包线去掉,用粗漆包线绕若干圈,串在电阻丝回路中即可。如果是直流继电器,就多用两个大电流的二极管,一并一串在线圈上。

网友:
楼上的全是外国办法 不符合中 国国情

中 国办法是:

找个人看着。。。。。。电热丝断了就按电门  蜂鸣器就响了

主要是这样能提供一个就业岗位,还是清闲的工作。又多了一个安排关系户的位置。。。。。。

楼主:
大家觉得用钳表原理怎么样? 电流互感器 后面加个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