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13-01-14):
电o可以做防翻吗?什么样的船可以做,什么样的船不可以做

网友A:
65CM的可以做(不过难做)。小闪电可以做。玩具A5也可以做。玩具948可以做。就连虾都可以做。MONO是自带可以防翻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5CM的可以做(不过难做)。小闪电可以做。玩具A5也可以做。玩具948可以做。就连虾都可以做。MONO是自带可以 ...

虾哥!求教做防翻或者防翻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