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硬盘有两处坏点,该不该换?

楼主(2013-01-14):
我的电脑硬盘有两处坏点。。电脑速度很慢,,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用鲁大娘测了一下,内存得分28分,硬盘得分16分,,CPU得分880分。显卡得分70分·。。大家说说吧。。

网友:
电脑只是用来玩的话就用到硬盘死,要是有重要资料就快转移,现在有提示已经很幸运了

楼主:
问题是现在,上网速度很慢,更不要说玩游戏了。。

网友:
显卡比我的高多了,我的显卡才6分

网友:
有坏点(坏块)不一定是硬盘的问题,垃圾电源也有可能导致莫名妙的问题,如果有条件,建议楼主把别的电脑电源拆下来借用一下测试

曾经我有两块硬盘也是以为挂了,接上去后很慢,也能扫出一堆坏块,最后换了电源(70元的换成400元)一切正常,坏块也消失了。

网友:
换SSD硬盘,有脱胎换骨的感觉。本来我的08年的笔记本电脑准备淘汰了,换了SSD,那叫一个快。再用3年。呵呵。

网友:
不一定是硬盘坏了  把资料先拷贝出来 把硬盘低格一下 基本上就好了

网友:
我刚换了硬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7828
两处坏点应该没我的严重吧

网友:
分区时把坏的扇区排除在分区之外

楼主:
我晕,,大家的电脑都这么厉害。。

网友:
电脑运行速度慢,网速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中毒了也会造成运行速度很慢。仔细先排查一下后再做决定啦。有重要资料先拷贝出来,升级固态硬盘对提升性能是有显著效果的。

网友:
电脑大比拼么?

我的台机,一会把本子的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

窝里个草,啥配置?
还是改的得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窝里个草,啥配置?
还是改的得分?

DELL M660 工作站  内存16G i7-2820QM  实在舍不得再花钱只好装了个机械硬盘。

网友:
QM?
是M6600吧?
两万来块!
借个配置图看看呗。
我之前挑本子的时候关注过这jj,很猛,17#1920X1080也他娘够爽、够大。
只是不便携带,所以我买了W520.

网友:
是的,M6600

配置图

网友C: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测试出来有2个坏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测试出来有2个坏点的啊???

用鲁大婶测得,,慢得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鲁大婶测得,,慢得很。
我也去测测硬盘,有个文件删除不了,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B:
哈哈哈,看来我的机子目前处于本楼第一名。

网友D:
如果开机慢,上网也慢,硬盘用的时间较长,比如三年以上,基本这盘子就差不多了。这种盘子用也可以用,格式化掉,重做系统看看,一般会好一点,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会一样。
我的才换掉一个,主要是慢得让人心烦。

网友B:
年后想换个SSD,看能不能便宜一些,现在128G的三星要1200元左右,忍了好久没舍得出手。还是先留点钱过年吧。

网友E:
用硬盘检测工具HDTunePro多项 测试,鲁大师不行.如果有坏道重要资料赶紧备份吧。

网友F:
用mhdd软件扫描看有没有红绿块,有红叉就准备“后事‘’了呵呵

网友G:
回去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