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玩玉兔四轴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3-01-15):
玉兔飞控第三方气压计和GPS检查都通过了,刚去试飞起来还很平稳,离地一米就开始左右晃动,检查子弹头没问题,一个有双浆。请问是双浆引起的晃动吗?还有其他原因没有?

楼主:
还有气压计海绵是贴上面还是下面,需要贴严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气压计海绵是贴上面还是下面,需要贴严实吗?

上面

有双桨,必然就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好的晚上试试

网友:
什么机架?机臂会不会太软?有没有那个“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