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A10 双涵道,为何推力不够

楼主(2013-01-15):
求助,如图,自己做了一个A10双涵道,试车了一下,油门推上来,也不怎么走,推力明显不够,电池用2200AM,20C,的双30A电调,双55涵道,我在想,是进气孔长了还是出气孔长了,哪位高手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
感觉上是因为没收尾......没玩过涵道 不清楚

网友:
我是新手,弱弱的问一下,您这个函道的进风全部在机翼上面,是否合理···

网友:
第一,出气口要收一点,你这直进直出,没有压缩空气就把气体喷出了
第二,电池明显不行,3s最小也得30c吧,最好是4s

网友:
该机的重心在哪里?

网友:
只要动力足,啥都不用愁

网友:
楼主貌似你的涵道安装反了吧电机在后头才对啊

网友:
从照片看风扇外径与外框间隙比较大。
楼主可以把进气道缩短并在其内镶一个套子试试。
套子内径小于风扇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