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 双天4010 还是恒力4225

楼主(2013-01-15):
新买的xa650 配的旧电机v2216 800kv 飞腾30A加上图传 云台,感觉有点吃力,想换电机因为图传供电的问题 所以只想用3s电池,请问各位高手
应该选双天4010 kv880 还是恒力4225 610kv  双天的由于kv高所以可以用小浆 4225好像要发挥最好的效率需要用4s和1238浆
高手们给个意见吧
谢谢各位,已入手双天4010 kv880

网友A:
4225~3608~

网友B:
双天4010 KV620 上4S 1147

网友:
恒力4225 kv610 上4s 一样
效果,但是恒力是16极马达

网友:
你应该用两块3S组6S,直接上6S,买最低KV上大桨才是正道

网友:
按品牌来说双天比较好

网友:
双天4010 KV620

网友:
双天比较好

网友C:
但是有好多人都说 现在恒力比双天做的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楼主的飞机多重?我的配置跟楼主一样,感觉2216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有好多人都说 现在恒力比双天做的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楼主的飞机多重?我的配置跟楼主一样,感觉 ...

飞机多重我还真没有称过,但是前天试飞,带了云台但是没带相机,起飞时油门已经快80%才能离地 用的1147的浆 还有一台5r没有带上,所以下决心要换电机了

网友D:
选双天4010 kv880  我的就是这个电机 用着挺好的,我是1147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双天4010 kv880  我的就是这个电机 用着挺好的,我是1147浆

用的3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天4010 KV620 上4S 1147

能不能用3s配1147浆?还是kv880用3s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3s的电池?

用的3s的电池 5000毫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3s的电池 5000毫安的

嗯 可以 很动心 用11寸的浆?

网友:
疯狂电机的3608也不错,kv570 4S电池配 12寸桨 效率很高

网友E:
我XA650 恒力4225 610KV 1238  飞的很爽 要图可以发你 恒力不解释的

网友F:
我刚刚换了4010 720KV 3S 4S 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XA650 恒力4225 610KV 1238  飞的很爽 要图可以发你 恒力不解释的

麻烦发个图吧,最好有细节,现在重心还不合适,需要调整,想看看您的图,多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刚换了4010 720KV 3S 4S 都能用

请问您用多大浆

网友G:
只用恒力

网友H:
我的感觉是双天电机那么大个的个头相对输出的功率而言简直是病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感觉是双天电机那么大个的个头相对输出的功率而言简直是病猫

呃...病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多大浆

目前用1047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用恒力

是哦只用恒力,双天效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多大浆

网友I:
用4S电池加稳压模块给图传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4S电池加稳压模块给图传不行吗?

不是麻烦么,还要布线

网友J:
在用W4225 KV390,124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麻烦么,还要布线

…………………………

网友:
我的是用4010的,用4S电,直接供电给电调和图传,也没问题。

网友(2014-01-28):
你用的双天性能如何啊?尤其是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双天4010 kv880  我的就是这个电机 用着挺好的,我是1147浆

你的双天电机效率如何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双天4010 KV620 上4S 1147

你用双天4010 KV 620?请问效率如何啊?一块电池能飞多长时间啊?我看他特价呢105,所以想入手,最关键是效率

网友:
我的x650用的是恒力4822 690KV.   4S电 1238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你用双天4010 KV 620?请问效率如何啊?一块电池能飞多长时间啊?我看他特价呢105,所以想入手,最关键是 ...

效率还是可以的,就是电机出来的线是漆包线,用久了会脱焊,容易造成飞行隐患。自己改一下硅胶线就好了。这个价格太实惠了。

28极马达效率都很高。但是配合1147浆最稳定,。记得电调进角设置到低进角,才可以稳定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率还是可以的,就是电机出来的线是漆包线,用久了会脱焊,容易造成飞行隐患。自己改一下硅胶线就好了。 ...

能有多高?提供个力效?或者参数?能飞多长时间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效率还是可以的,就是电机出来的线是漆包线,用久了会脱焊,容易造成飞行隐患。自己改一下硅胶线就好了。 ...

配的啥电调?双天现在折扣也想入了。配蜘蛛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用W4225 KV390,1245

4S吗    飞机多重     多少轴距     390不是6S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