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Logo的质量

楼主(2013-01-15):
进了一个Logo 700 xxtreme。兴冲冲地开始安装。结果发现一个机身支撑铝柱滑丝,侧板上升降舵机的安装螺丝孔忘了打了。这些还好说,不是啥大事。糟糕的是大齿盘严重不平,转动高差超过1mm!在Helifreak上搜了搜,抱怨Logo大齿盘不平的还不在少数。

这才装了一小半,还不知道接下来会碰到什么呢。都夸Logo的做工好,眼见为实,也不过如此。。。

网友:
狗确实是好的地方很好,坑爹的地方也很坑爹

网友:
logo有钱一定买一个

网友:
Logo 700 xxtreme 我也有一个。。为什么我没这个情况。。。除了图纸上尾传的总尺寸标错了,装完没发现问题。

网友:
齿是注塑的。。

网友:
大齿盘是有一点不平,我的也是!
但是不影响飞行,电机齿是人字齿,影响不会很大!

网友A:
由于是人字型齿,所以中心线不对的话,影响很大

网友:
大齿盘,楼主可以调整各个螺丝的松紧来调,观察间隙,在大齿盘做记号,慢慢调就能调平,我就是这样调的,logo700的大齿,装机时也调了许久。。

楼主:
我联系了Mikado的供应商ReadyHeli。问题其实是出在单项轴承上。原先的单项轴承外径比规定值大了0.5毫米,导致无法完全和大齿盘耦合。如果螺丝硬性上紧的话(我就是这么干的),就会把大齿掰变形。

我把大齿拆下来放到玻璃板上测了一下,大齿确实是平的。但装上单项轴承,上紧螺丝后就弯了。

ReadyHeli答应给我寄一个新的单向轴承。特别赞一下ReadyHeli的客服,因为我这架logo是买的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是人字型齿,所以中心线不对的话,影响很大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很郁闷啊。不过现在好了,问题貌似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联系了Mikado的供应商ReadyHeli。问题其实是出在单项轴承上。原先的单项轴承外径比规定值大了0.5毫米,导 ...

好像国外的这类销售客服都非常好。。。。。。。维修的物品 、、寄东西不要钱,也不要邮寄费。。。也不用把原件寄回去。。。问下地址。。一般就寄个新的来了。。。碰到很多次了。。。。打个电话写个Email 就能把事情解决了。。。

网友(2013-03-18):
引用 网友B:
好像国外的这类销售客服都非常好。。。。。。。维修的物品 、、寄东西不要钱,也不要邮寄费。。。也不用把 ...

像电调这种还是要寄回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国外的这类销售客服都非常好。。。。。。。维修的物品 、、寄东西不要钱,也不要邮寄费。。。也不用把 ...

主要看是什麽東西,比如頭罩,軸承,飛機配件,一般都不用寄囘去。
但是接收機,舵機,電機,等電子設備,還有槳是要寄囘去的。

楼主:
更新一下。装了新的单项轴承以后,大齿不平的问题完全消失了。而且基本不用任何调平,直接上紧螺丝搞定。

各位老狗用户,如果也遇到大齿盘不平的问题。现看看是不是单向轴承的问题吧。

症状是,如果你的单向轴承没法轻松的完全压入大齿盘内(不用任何螺丝,就用手按),那就是你的单向轴承尺寸有问题了。可以联系销售商要一个新的,或者自己把单向轴承的外径打磨下去大约0.5mm

网友:
我的也一样出现这个情况,大齿盘在玻璃上是平的,安装单项后,就不平了。最后发现把单项上面的几颗螺丝松紧度较正下,以后好很多了,应该是螺丝锁紧了,把塑料大齿盘压变形了。。。

网友C:
关注中,有兴趣

网友D(2013-04-23):
由于是人字型齿,所以中心线不对的话,影响很大由于是人字型齿,所以中心线不对的话,影响很大由于是人字型齿,所以中心线不对的话,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