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疆技术人员以及有经验的老师帮忙分析一下wkm这个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3-01-15):
先看炸鸡视频:

这个6轴从装起来就没用4s正常飞过,3s没有出现过问题!理论上wkm不会翻掉的,无论你的配置怎么样!你想翻都翻不掉,视频中出现不平衡后 我脱控,手上没有任何动作,所有的杆都在中立点!3s基本能稳定飞行,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
症状:50%的概率起飞翻车,另50%顺利起飞,稳定飞行短时间后一个小小的动作会导致突然失去平衡!有时候起飞就翻到在地!
不要问我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因为满电的、不满电电的、roc、自己diy的都用过,一样的情况!
不要问我是不是在手动模式下,因为四轴我已经飞的很熟练了,我还是能搞懂姿态模式的!
不要问我是不是机器配重不够,因为3.2kg、2.5kg都试过!
报一下配置:
wkm飞控
恒利4822 kv690
电调:好赢飞腾30A
正品apc1238桨
4s roc5000电池
mr nimi650机架  轴距760
起飞重量3.2kg

谢谢大家帮忙了!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把电调进角设定成高进角!希望对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哎呀,,,这个要认真检查

网友:
空中倒扣,确实不应该,云台不错。

网友:
你有的是甚么电调
看看电调吧

网友:
为什么3S的电池就能飞的稳,而4S的电池就不行了呢?这是为什么,求大侠指教,

网友:
应该是电调电机在4s下工作出现了不兼容。

网友A:
电调:好赢飞腾30A   我也是这个电调  用4S 5000一点问题都没有
问题就在WKM上了  DJI估计不会管你 O(∩_∩)O~

网友:
也跟电机有关系的,电机的各相内阻不一致,各相电感不一致,都会导致丢步的问题,换个电机试一下,建议不要飞,在地面装一个浆试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但着只是一种可能。也可能是电调!我也遇见过这问题,我的是电调问题,换了电调好了!

网友B:
调成高进角,续航时间会缩短吗?

网友C:
楼主莫激动,我之前naza跟你出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个就是好盈飞腾30a的原因,3s下正常,4s下会翻,和盘式电机不兼容,我设了高进角,有时候还是会翻,现在换了铂金的30a多旋翼版本,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了,好盈的其他版本驱动频率过低,铂金的高频率可防止多级马达堵转,说明飞腾有问题,楼主还是在地面上多进行测试再飞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调:好赢飞腾30A   我也是这个电调  用4S 5000一点问题都没有
问题就在WKM上了  DJI估计不会管你 O(∩ ...

8楼你用了零度的x4也没必要这么黑dji吧~自己用了一个就要把另一个抹黑,这都什么心态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成高进角,续航时间会缩短吗?

高进角会掉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8楼你用了零度的x4也没必要这么黑dji吧~自己用了一个就要把另一个抹黑,这都什么心态啊~~哎...

请问DJI的WKM后空翻是一个两个了么? 我黑DJI,你开玩笑吧,我现在NAZA 和X4都在用,你说我黑谁?我只是看视频说话!

网友A:
把WKM换成NAZA 试一下看看,我之前飞4822 690KV 4S5000电池 飞的6 轴 用NAZA飞的也很稳 起飞3.5K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WKM换成NAZA 试一下看看,我之前飞4822 690KV 4S5000电池 飞的6 轴 用NAZA飞的也很稳 起飞3.5KG

楼主问题已经找到了,就是电调的毛病,跟我之前的状况一模一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已经找到了,就是电调的毛病,跟我之前的状况一模一样,谢谢!

找到就好,为什么我的电调没有毛病,楼主肯定买到假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莫激动,我之前naza跟你出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个就是好盈飞腾30a的原因,3s下正常,4s下会翻,和盘式 ...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 3S下还算正常 4S 就开始出现问题 但是不会空中翻掉 就是很难控制 或者起飞直接翻掉
电调是飞腾30A 电机 双天401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 3S下还算正常 4S 就开始出现问题 但是不会空中翻掉 就是很难控制 或者起飞直接翻掉
...

我现在用了铂金30a多旋翼版的,它的说明书上加高了控制频率,并且说了飞腾的驱动多级盘式电机可能出现堵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了铂金30a多旋翼版的,它的说明书上加高了控制频率,并且说了飞腾的驱动多级盘式电机可能出现堵转 ...

铂金真奢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