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图案斜的!!!

楼主(2013-01-15):
同志们好。遇到难题了。雕刻机雕刻的浮雕,图案是斜的,像一个方向偏,应该是X轴的。怀疑掉步严重,接地、磁环上了,但是好像没用。机器是57步进电机的。我有个疑问,如果步进电机电压供电不够,是否会出现这个现象啊。因为驱动买家建议的是36V的。信号干扰也是原因。但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网友A:
X轴和Y轴互调一下,看是否还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轴和Y轴互调一下,看是否还斜,

互调?我得是主轴干扰的应该,主轴不开状态三轴运转正常。主轴打开,但是三轴没有给任何程序,但是X轴确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轴和Y轴互调一下,看是否还斜,

还有就是,YZ都不受到干扰。所以我比较郁闷的。

网友B:
1,主轴不开的情况下,三轴正常
2,XYZ三轴中只有X轴受干扰
基于以上两点信息推断,估计你得检查下是不是X轴的屏蔽线没弄好,是不是没接上地?或者松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主轴不开的情况下,三轴正常
2,XYZ三轴中只有X轴受干扰
基于以上两点信息推断,估计你得检查下是不是 ...

你好,多谢你的提醒。我之前检查过,应该不是的。三个轴确认都接地了。X轴的驱动也跟换使用了,并口线拔下还是那样,主轴电源前也加 了滤波器。主轴接地、机身接地等都做了

网友C:
这是个老问题了,其实不是很难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老问题了,其实不是很难解决的

你好。是否受到主轴干扰问题。我那些措施没用,。请问你这里有合适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有1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用变频器了,就是变频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