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一系列问题。

楼主(2013-01-15):
1. 是不是要改2.4G的控,必须要换掉原来恒龙的主板?
2. 声组是不是要和电调一起使用的,我看淘宝上的六百多块钱的威驰声组的介绍,上面也写着x路控制行走、x路控制灯光之类,这个声组能控制行走?还是必须要和他的另外一款电调同时使用?
3. 改360度的那个电滑环改完之后是否就是炮塔和车体就是触点式的连接,可以随意拆除而不许要拔线之类的?
4. 恒龙的波箱是否可以不需要改造或者很微小的改造直接使用540的电机
5. 拆履带插销,我用个东西捅进那个插销的洞里,可是完全捅不动插销啊?我看那个插销貌似很紧,要怎么才能拆开履带?
另外坦克是恒龙的99a。
新人发现 坦克不贵,后续改造都能再买个金属版了。。

网友A:
换控就要换电路
控制行走的是电调,声组是模拟声效的
用电滑环是为了避免炮塔360旋转时导线不会拧成麻花状,拆解还是要象没装滑环前一样拔插头
换电机可能需要一点改造,一般是电机的安装孔,注意一定要先了解电调是否支持你要配的电机,不然容易烧电路
履带插销的一端有防脱滚花,别敲错这一端,否则会越敲越紧,一般是敲凹一点的那端,仅仅用手捅是不容易取出插销的,得用东西敲打一下

网友:
看我帖 我也是99A

网友:
沙发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是路过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就要换电路
控制行走的是电调,声组是模拟声效的
用电滑环是为了避免炮塔360旋转时导线不会拧成麻花状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