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折腾兄建议小调行程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3-01-15):
如图 用了两个转接板 两个联轴器 一个90长的棒子 这下 雕刻机Y轴行程到了280了 哈哈 高兴

网友A:
腿长了走得更远了?螺纹长度没改变行程应该不会改变的啊?

网友:
原来是给电机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腿长了走得更远了?螺纹长度没改变行程应该不会改变的啊?

行程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