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人求教!滑翔机副翼问题!

楼主(2013-01-15):
在转弯的时候,滑翔机的副翼作用是不是没有尾翼明显?比如说天行者或者蓝宇的,求大牛们解答!

网友:
滑翔机最好用尾舵转弯,不易掉高度
要转弯明显还是要副翼尾舵结合

网友A:
其实是看习惯的,用垂尾转弯,虽然是可以转得很平、转弯半径很小、不容易掉高度,但是阻力会明显增大,长时间用垂尾转弯,对速度会有影响。
纯用副翼转弯,阻力不会太大,但转弯半径会很大(也就是让你觉得副翼转弯感觉不明显的原因了),当然,你也可以用副翼配合平尾的升降舵,完成小半径转弯,但这样速度、高度都会有较大影响。

看自己习惯吧,各有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看习惯的,用垂尾转弯,虽然是可以转得很平、转弯半径很小、不容易掉高度,但是阻力会明显增大,长时 ...

谢谢,怪不得我飞的时候打副翼,感觉像没变化一样。。。

网友B:
其实错了,一般如果只用副翼的话转弯半径是要小于用方向舵的,用方向舵的阻力也比副翼的小一些,只是用方向舵飞机的反应更迟钝。正确的转弯应该是两者混合使用才能得到最大效率,对于滑翔机来说永远要学会用最小的舵量配合合适的修正时间来完成你所需要的飞行轨迹这样阻力才是最小的,因为只有打了舵面阻力就会增大的,关于楼主所说的没有效果大概是舵量设置上可以有一些问题,或者机子的设计就是这样的特性而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错了,一般如果只用副翼的话转弯半径是要小于用方向舵的,用方向舵的阻力也比副翼的小一些,只是用方向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