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JJ 3GX3.0的怪异现象让人不可思议。

楼主(2013-01-15):
             手拿JJ推油门,十字盘开始右偏,(对尾)油门越大,右偏越严重。而且一直右偏,从不恢复水平。
把旋翼取了,重试,还是相同的现象。厂家的人能出来解释吗?

网友A:
你的手是水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是水平的吗

         放在地上,慢慢起飞就右倒。快速起飞后,副翼杆要一直向左打,才能悬停,一回中就右倒。
十字盘确定调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是水平的吗

             手拿JJ水平,左倾,右倾,十字盘都向一个方向倾倒。

楼主:
我的控,十字盘设的CCPM,是否要重建成传统的90°十字盘。

网友A:
应该设成无混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设成无混控模式

我是天8S,是否在建模时,射程传统十字盘。CCPM由3GX识别。和V8一样。

网友:
3GX必須設成120度CCPM十字盤模式
LZ的情況建議換個FUTABA或JR的控試試
問題應該可以迎刃而解

网友B:
天地飞8也能 设成120° CCPM 要不然 你有副翼的120°CCPM 怎么飞?? 不用换控吧 。。。。。如果你十字盘混空设置时正确的 进入DR模式重新认一下 升降和副翼的行程 注意 用螺距尺量出8°的 副翼最大行程  升降的SWASH设置成和副翼同样值就可以了(确认方向正确 正负不管 数值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8也能 设成120° CCPM 要不然 你有副翼的120°CCPM 怎么飞?? 不用换控吧 。。。。。如果你十字盘混 ...

    我开始时是设的CCPM,各种调试也没问题,就是起飞就右倾,或是悬停不到半分钟就突然右倾,已经摔坏3副大浆了。
3GX已经调了半个多月,还是老问题。今天又订了VBAR,如果换上后没有这些问题,那就是亚托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时是设的CCPM,各种调试也没问题,就是起飞就右倾,或是悬停不到半分钟就突然右倾,已经摔坏3副 ...

LZ如果是上海的  模友拿来 我可以帮你看一下  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悬停半分钟突然右倾,很恐怖哦,正常中突然发生,肯定是有问题的.问题在那里就不知道了,3GX硬件故障的可能应该很小的。

网友C:
我想应该是楼主的那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3GX是严格按照说明书设置的话,我想就是控的原因,可能就是控里的那个地方没搞对,3GX确实兼容性不是很好,但调顺了是很舒服的特别是现在的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应该是楼主的那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3GX是严格按照说明书设置的话,我想就是控的原因,可能就是控里的那 ...

      如果是调试的原因,那换上VBAR后一切正常,又如何解释呢?

网友C:
天地飞的控会有各种奇怪的东西和显示方法,比如曲线他是+-100,一般的都是0-100,所以楼主细心点,先找找设置的问题,实在不行了,那就是3GX的原因了,可以做个实验,换个JR或FUTABA的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的控会有各种奇怪的东西和显示方法,比如曲线他是+-100,一般的都是0-100,所以楼主细心点,先找找设 ...

为了这个250DFC,我又买了VBAR和DX7S

网友D:
电调 重新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 重新设置了吗

          每个调试步骤做了N遍。

网友:
肯定是哪没调好

网友E:
本之前也装了台YT250DFC  也遇到了LZ 的问题 我的是飞在空中 飞机就右翻 ,往左打舵 勉强能维持水平。。 后面发现问题原因 ,因为3GX是装在250机身里面的 空间狭小,3GX 就完全被舵机线挤在里面,导致3GX 完全没有减震,后面重新布线后,飞行正常,不知道是否可以帮助到LZ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之前也装了台YT250DFC  也遇到了LZ 的问题 我的是飞在空中 飞机就右翻 ,往左打舵 勉强能维持水平。。 后 ...

              谢谢,我也想到布线的问题,问题依旧,后来把天地飞8S换成DX7S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想到布线的问题,问题依旧,后来把天地飞8S换成DX7S后,一切正常了。

哈哈 我当时用的是DEVO8的控  重新布线后 3GX不会侧翻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一直 没有解决 就是锁尾有风行标效应,飞后退航线,或者侧飞,尾巴慢慢就转一下变成前进航线,调试了很久,包括换尾巴的机械零件都没有很好解决,有天偶尔的机会换了DX8的控,问题全部解决 ,真是奇怪的很 哈哈,而且动力还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我当时用的是DEVO8的控  重新布线后 3GX不会侧翻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一直 没有解决 就是锁尾有风行标效 ...

           因为3GX,有此怪现象,我先是买了VBAR换上,用天8S一切正常,就是锁尾不好,后来再买DX7S,用3GX正常。
说明3GX兼容性不好。还有就是抗震性差。震动一大就重启。VBAR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