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天7 嘿嘿 请大家推荐一款合适的功放吧 嘿嘿

楼主(2013-01-15):
我用的天7,请各位大神推荐一款适合的功放,谢谢啦

网友A:
台湾产的2w2.4G功放不错 但是天7内置高频头的话需要自己拆控打眼焊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湾产的2w2.4G功放不错 但是天7内置高频头的话需要自己拆控打眼焊线

求链接~~~

网友B:
改433怎么样?

网友C:
2.4G加功放没有几个成功的。我们这里几个改的只有2公里。。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4G加功放没有几个成功的。我们这里几个改的只有2公里。。不行。

我的10CG改的,15.2KM,要用F的原厂接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加功放没有几个成功的。我们这里几个改的只有2公里。。不行。

2.4G功放真心不行吗?市区飞?干扰?TB上麦199元的那个天7自己接SAM头不是都好好的飞三四公里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10CG改的,15.2KM,要用F的原厂接收才行。

10CG是什么?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0CG是什么?求解

futaba 10c,名控啊,上网查一下。

网友:
2.4g功放,大家怎么不怕了??蝌蚪呀!!!
还不如直接上433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utaba 10c,名控啊,上网查一下。

谢谢,明白了,顺便问下我用天七用1.2gd的图传好还是5.8g的好

网友:
我2。4G加2W功放最远12公里,现在用433,3到5公里,想飞远飞高就自动航点,起飞和降落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明白了,顺便问下我用天七用1.2gd的图传好还是5.8g的好

5.8没试过,不过听说没1.2G的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