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搭建一套大六轴,配置表如下,大家给说道说道!!

楼主(2013-01-15):
提示:

网友A:
5134能出到2KG的力,但是这样效率估计不高了吧?2KG的时候单个电机在12A左右电流,6个就是72A电流,可能半小时吧

网友B:
其实想要长时间留空,油机是最好的选择。多轴还是老老实实的搞航拍,一次十分钟都够拍好几组镜头了。而且航拍要搞定的飞行器的稳定以及自己的操作手法。

网友C:
应该达不到半小时.单凭这些数据算不出来的.要看实际情况.我觉得应该在20~25分钟左右

网友D:
貌似桨有些大了,用5130配1555桨是不是更好,桨边缘距离太近会降低效率,或者把轴距做大一些,到1150,重量控制在7-8kg,不要太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更好的电机推荐吗?
建议做八轴

网友A:
就这个配置如果8个恒力5134,然后还是12KG起飞每个电机电流8A 8个就是64A,要低一些了,估计要飞久一点了,或者是换更大一点的电机,tm或者双天?

网友A:
可以淘宝上面搜索下 盘式电机 看看数据 咨询老板 呵呵

网友E:
杀鸡用牛刀么。。。
1755碳桨悬停时每个电机15A。。
25分钟最多了
我的六轴满载 单个6s5000mah都能飞15分钟

网友E:
先说要3kg的砖头干嘛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130配1555的推力貌似不够,轴距增大是个主意,但是1150的轴距成本就增加太多了,毕竟碳管大多是1m一根 ...

碳管可以定制1200mm的啊,或者考虑下用5130做个8轴

网友:
电池 40000mAh 6S            6500g
哪有这么大的电池?我估计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