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图传,关于闪屏问题,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3-01-15):
问题:大疆5.8G
图传
,室内测试一切正常,只要一起飞屏幕就不停地闪蓝屏,或根本没有图像,一直蓝屏。
在论坛上潜水无数天后,了解到是图传信号不好,屏幕就会蓝屏,得到的解决方案是:1、更换雪花监视器。2、在接收端与屏幕间加装dvr设备。
现在的疑问是具体用什么牌子的监视器可以解决蓝屏问题,或者是加装什么样子的dvr设备?
我在淘宝上看到了好多,越看疑问越多,求高手或有过类似情况已解决的大虾给予解决,不胜感谢!!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好多人在论坛中贴的照片,图传接收端的天线和接收模块都好大,天线的大小是不是也影响信号的强弱,大家一般都用的什么图传
航拍
?有没有专业些的,信号好点的,现在用的大疆的图传,根本无法工作。很着急!!!在线等!!!!

楼主:
没有人解决么?自己顶!!

网友A:
看看我们的效果吧

网友B:
1、先确定是图传问题还是屏幕问题,测试方法:找个空旷的地方,飞机在地面不起飞,人走远,看看到多少米就会出现闪屏,如果只有十几二十米就开始闪,那肯定是屏幕问题。
2、哪些屏幕不会闪,这个只能靠大家的经验了,我自己是中过招的。一般淘宝上,只有AV输入的屏幕基本上都不会闪(我自己买过两个这样的)。如果是带有AV、HDMI、VGA等输入接口的,就需要小心了,我之前买的那个会闪的,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C:
淘宝搜索有个牌子叫富威德的监视器不错,我买过一个就是没有信号也不会蓝屏的,不过要跟卖家先沟通,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大疆的图传我自己用实测过有1.2KM公里距离,你看看你的图传是不是没对好频率或者与2.4G的遥控器离太近了,还有天线有没有拧紧,接头松动不等,如果再不行就应该返回厂家维修了

网友D:
这个算是正常的,,呵呵

网友E:
1.2罗美一直很稳定

网友F:
这样的就对了,DJI的图传就是这样的。你要想不正常,画面想要能够停住让你看到大疆的真面目除非换一个的显示器。记住!只有二百元以下,便宜的才可以用。因为大疆充分考虑到你买大疆的东西花了不少钱,所以在这里让你省一点。

网友G(2013-06-2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H:
一般在市区,DJI的图传也就100米左右吧,
超出100米后,基本就没有讯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