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别笑我,请教个低级问题,类似云台。

楼主(2013-01-15):
就是一个平台,上面可以安放设备啥的,这个平台可以用有线或无线控制来实现平面旋转和垂直旋转,不要求全角度,比如左右各60度,上下30度啥的,要求旋转有一定精度,可以微调,旋转到位后可以锁定。
因为本人外行,查了半天只查到了监控摄像头用的云台跟我想象的东西接近,但感觉强度和精度离我的要求差了点儿。
哪位行家帮忙告诉我现成商品里可有差不多的?或者这种东西的结构,买不到或者买不起成品,自己做一个也成。
外行但同样感兴趣的朋友请帮顶。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监控云台当然不会有很高的精度,,也不需要精度。。

楼主要精度的话,如果负载不大,,可以收两个带谐波减速的42步进,,A ,C两轴。。

控制的话就用手轮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云台当然不会有很高的精度,,也不需要精度。。

楼主要精度的话,如果负载不大,,可以收两个带谐波 ...

谢谢楼上顶帖。你的话太专业了,我是外行,看着有点儿吃力呀。能不能讲的再细点儿清楚点儿。负载也就三五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顶帖。你的话太专业了,我是外行,看着有点儿吃力呀。能不能讲的再细点儿清楚点儿。负载也就三五 ...

主要是预算啊。。。

因为你这个机构,就是常见的五轴雕刻机的A C轴。。或者赤道仪很像。。。

网友:
像寻星的东西啊

网友:
或者是远程遥控武器站

网友:
考虑一下卫星天线的极轴

网友B:
买两个大一点的舵机装在一起 行不??

遥控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两个大一点的舵机装在一起 行不??

遥控都有了

这词儿好专业呀,百度了一下。遥控飞机那个控制舵的装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词儿好专业呀,百度了一下。遥控飞机那个控制舵的装置?

玩模型的不知道舵机??

淘宝搜 舵机 就出来了

遥控的接收机直接控制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模型的不知道舵机??

淘宝搜 舵机 就出来了

俺不玩儿航模,在这区混的,玩儿航模的不多吧。呵呵。已经查到了,但不知道咋用。

网友:
二汽车雨刷电机或类似的传动结构,这样控制比步进电机方便。

网友:
用舵机吧,用在云台上精度尚可,买正牌的,定位后不抖动就行,一般舵机信号是0.02秒一个周期,脉冲宽度1.5ms时定位在转动中点,0.5ms时在-90度方向,2.5ms时在90度方向,使用电压4.8-6v,连线控制的话买2个舵机测试器就可以了,上面有电位器旋转就可以控制舵机的角度,遥控的话要个2通道的遥控器还有接收板

网友:
固定一定的角度的基础上,可以微调角度。还是单片机+驱动芯片+步进电机的方案比较适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的回复。目前不懂,但我可以慢慢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