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跪求 450钟摆标准视频

楼主(2013-01-15):
450到底能不能做好钟摆,求标准动作视频

网友A:
模拟器里有的啊

楼主:
不要模拟器,我只想要真机视频,模拟器我能做很标准了,真机还早的很,,,,450到底能不能标准钟摆

网友B:
其实钟摆手法很重要,高手用450照样钟摆,俺不行,掉高度

楼主:
求得就是不掉高度的标准450钟摆视频

网友C:
450做钟摆对飞机配置有要求。动力一定要好,猛拉螺距不能掉转速,还有就是精准的手法。大飞机坐钟摆就很容易的多了。

网友D:
手法很关键,多练练吧,模拟器里用不同的机器试

网友E:
精准的手法就行,不需要超强动力,马马虎虎就够用

网友:
视频1'18"开始做钟摆

网友F:
相信模拟器里真的能做的标准,真机一定可以做出来。注意螺距和升降舵的配合,还要注意尾舵。要想练好这个动作,首先一定要练好定点的前后翻,每90度一定顿。洗洗体会螺距的控制盒0螺距的控制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点都不暴力

网友I:
先给多一点油门才打向另一方,就不会掉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叹为观止!!!!

网友K:
模拟器中用450SE 调高动力很好做,但真机掉高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M:
450打鐘擺側擺視覺對沒問題的!!
我只有480的....
請教個位前輩,改如480+450T後
就感覺頭重腳輕...推升降舵時必須特別小心,很不協調!!
這種感覺就是拿一把鐵鎚無法抓到中心點,只能抓住手柄最末端的重量感....
真抱歉我有點詞不達意,卻也只能這樣來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