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太冷了,惨炸

楼主(2013-01-15):
北方的天气太冷了,周末下午四轴飞了一下,1300MAH的电池不给力无法稳定,炸了2次,坏2片桨叶,外带一个脚架,还好,备用的桨叶比较多.

换了3000MAH的电池后,才算是稳定飞行,飞了个5,6分钟吧,不过稳定性不好,特别容易地冲.

第2块3000MAH的电池用完后,感觉第1块没放完,就又飞了一下,结果,在返回的时候,突然一下就栽了下来,2个脚架全部报断,外带2片GWS桨叶,不过2片1050的直驱桨,够强悍的了,一点也没事.

楼主:
天冷了,塑料太了,之前摔一下,基本上不坏桨叶的.

现在在好,摔的太狠了.

网友A:
楼主,这么冷还出去飞啊,搞个室内机飞飞。

网友B:
欢迎来海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来海南···

谢了,海南这会儿温度应该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冷还出去飞啊,搞个室内机飞飞。

没有那么大的房产,现在这边找飞场都不容易,找了快2个月了,才找了片好地方。。

网友C:
LZ什么地方的啊,外面一般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什么地方的啊,外面一般温度多少?

现在暖和了点,大概零下几度吧。

楼主(2013-04-13):
海盗飞控,真是操碎了心,出现总是多多。

1、对电池特别敏感,电量大概剩下一半的时候,稳定性就差了,需要手动校正;
2、莫名其妙总是总是不处于水平状态,如果无法离地的话,接上电脑一看,总是处于左偏的状态,这个总是一直出现,造成坏桨特别多;
3、貌似不耐摔,一摔容易导致参数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