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丝杆,坛友们帮我检查下这个对照有没有问题?多谢了,怕买错了就坑爹了!

楼主(2013-01-15):
最近在坛子里收了个老车床系统。。不带电子齿轮比的

耐心测试了下,,发现系统默认100个脉冲位移1mm

因为用两相步进电机,,所以打算买丝杆来匹配。。

算了半天,列了个表,,兄弟们帮我检查下,数据正确不? 多谢了!!

顺便感谢一下坛友theresa,系统外观确实很新,面板都有有一层透明朔料保护着,估计使用非常少。。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很纠结。。。

因为脉冲数已经固定了,假定丝杆精度都是一样。。

用大导程,,角误差对精度的影响估计会大一些。。但是可以多细分,步进会工作平稳点。。

用小导程,,角误差影响小,,,但是步进低速就振动厉害了。。。

那只能折中选导程8的,步进细分4.。。。或者导程16  ,步进细分8 ??

网友:
我一点都不懂 来学习了 帮您顶

网友:
我也看不懂,只是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以买到的导程 好像只有10导程的容易买的  定做的话价格你会受不了的

国产可以买到4的,价格很便宜。。

不过在看二手,因为二手洋垃圾里很多带丝杆座。。。。

楼主:
还一个烦躁的问题,,车床Z轴太小了。。里面压根没啥地方装丝杆。。。滚珠丝杆的螺母和座子太大。。。。怪不得很多人直接外挂丝杆。。

网友:
似乎还可以通过减速机或同步轮来匹配,要不然去哪里找那么大的螺距啊,就是找来也用不了啊。

网友B:
比如我有一个行星减速机,速比是11:1,我在电机轴端加一个22齿同步轮,在减速机输入端加一个20齿同步轮,电机转1000转,输入端转速1100转,输出端100转,等于变成10:1的减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有一个行星减速机,速比是11:1,我在电机轴端加一个22齿同步轮,在减速机输入端加一个20齿同步轮,电 ...

同步轮确实可以代替电子齿轮用,,不过因为空间的问题,不怎么好安装。。所以还是用联轴器了。。

网友C:
螺距越小,珠子越小,磨损越快,如收来提二手货,还是 5MM的行程实用,这里珠子在 3。175MM左右

可以吃上一些力

网友D:
建议配三相步进或伺服,不然很难搞的.

网友:
配4的丝杆

网友:
928TA是很老的系统/不过有了Y轴脉冲,相应的有很大空间.

网友:
Z轴配8的丝杆,不然的话,你必需备个计算器折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越小,珠子越小,磨损越快,如收来提二手货,还是 5MM的行程实用,这里珠子在 3。175MM左右

可以吃上 ...

我琢磨的是该不该用导程16之类的丝杆,,淘宝有看到成色不错的卖。。

这样步进细分多更平稳,最高转速也可以低一些,低速也可以保证力矩不容易丢步。。。

我试了下,不细分的时候,F5000直接堵转。。F5000貌似是这个系统的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配三相步进或伺服,不然很难搞的.

手头有十几个两相步进,,所以没继续买步进的动力了。。

伺服就没指望了,成本太高,豆腐盘成肉价啊。。再说这个系统太老,脉冲数太少,1mm才给100个脉冲,用伺服估计不够分的,也太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配三相步进或伺服,不然很难搞的.

这个三相不是必须的。

两相不是已经算出用什么丝杆了么。。。。国产1604  2510 之类的丝杆价格也不高,,二手洋垃圾也有非常多的选择。。

主要是Z轴很麻烦,车床太小了,没空间安装,,最大只能外挂上12粗的,还得给螺母和座子动刀,,,08的倒是方便点,不过导程只能找到2的,也就是不细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一个烦躁的问题,,车床Z轴太小了。。里面压根没啥地方装丝杆。。。滚珠丝杆的螺母和座子太大。。。。怪不 ...

应该是X轴吧,Z轴一般是主轴轴线移动方向

网友E:
细分太大了 步进电机要失步 只能在脉冲数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