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L坦克换天地飞06A控的疑问?

楼主(2013-01-15):
HL的原装控线性地球人都知道,收了个天地飞06A控(72M美国手),准备上,先几点疑问请教:

计划接线方案:1通道(副翼)控炮塔左右转;
                    2通道(升降)控炮管上下俯仰;
                    3通道(油门)控左履带前后;
                    6通道(螺距)控右履带前后;
                    4通道(转向)控坦克转向。

问题:1、这个接法是否正确?
        2、是各通道独立电调好,还是某宝上的那块集成的电调好?
        3、默认的3通道(油门)和6通道(螺距)混控,天地飞06A控的输出比例是否可调而保证左右电机转速一致?
        4、根据性地回旋的原理,是一个电机正向同时另一个电机反向,用天地飞06A控是否可以实现?

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我用天地飞7玩田宫豹2的,我的设置是副翼控制左右转向,油门控制炮管俯仰,升降控制前进后退,方向控制炮塔转向

网友:
我也买了个天地飞的 在路上了

网友:
有同样问题,望高手解答

网友B:
坦克最好还是用至少双向的电调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天地飞7玩田宫豹2的,我的设置是副翼控制左右转向,油门控制炮管俯仰,升降控制前进后退,方向控制炮塔 ...

哦,兄弟这是使用了三角翼混控吧,这样因该会用Y线连接左右履带的电调,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坦克最好还是用至少双向的电调比较好。

双向是必须的,感谢万能的论坛,感谢不吝赐教的朋友!

网友:
错了。左履带一个通道,右履带一个通道,2和4通道,开启v尾混控。就可以直行,转弯,信地回旋了
3通道是油门的,摇杆不会自动回中,很容易把坦克撞坏。
电调如果买md35的,混控全不用开

网友:
我觉得还是MD35的集成电调好点。。。普通电调用来弄双流比较好。。。

网友:
美国手,那就:1通道,炮塔旋转
              2通道,前进后退
              3通道,炮管俯仰
              4通道,转向。
用普通的独立电调,控上要设置2,4通道混控,但是后退时,转向方向是反的,最好用专用电调,控上的混控关闭不用。

网友:
我有个天9

看来可以用,这下放心了

网友:
根据自己的习惯怎么设置都可以。但是有一点,就是3通道,没有弹簧,最好不要当油门使用,如果想用也可以,你可以自己加一个油门开关,不然一碰就跑,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