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Skyartec nano cp十字盘换不下来

楼主(2013-01-15):
机子买来飞,不知道没有大机的稳定性,来一个对头没控制好一下就掉地了,此机十字盘有保护
舵机
功能!主轴是碳纤维的,不管从上和从下都拆不下来。请有小机的朋友帮助

网友A:
十字盤 哪裡壞了?
如果只是鬆脫 押回即可
如果球頭斷了 換另一邊使用

楼主:
4个还有一个,用不了了,给老板打电话说是主轴两头都上胶了,强拆吧!

网友B:
没有上胶吧?只是中联特别紧,要小钳子夹住主轴使劲拔

网友C:
拆主齒盤可以試試,用鉗子可以先裹一塊布!

网友D:
我的主齒盤拆过的,不难拆呀。

楼主:
找了个力气大的给硬撑下来主齿,没想到这个碳纤这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