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p360的电机里面竟然是这样的,有高手解释下吗?

楼主(2013-01-15):
一直感觉这电机低转速的时候有奇怪的强震,高速没有震动,拆开来看下线圈有的绕6圈有的绕7圈,不明其中原理。有高手解释下吗?

网友:
不懂 帮顶 一起 学习

网友:
新手表示不清楚,进来不发言不是我的作风。楼下解答

网友A:
单线绕? 这么感觉这么山寨

网友B:
“低转速的时候有奇怪的强震” 也许是电调进角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转速的时候有奇怪的强震” 也许是电调进角太大!

我也遇过的、

网友:
6+6+7=19圈
这个是调节kv值用的
相当于每个绕了19/3=6.33圈
因为kv的需要不能绕整圈

网友: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大型电机不同圈数绕法有利于电机快速启动。不知道真假,等老知青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线绕? 这么感觉这么山寨

单线比多股有优势

网友:
这样的电机应该是高转速的类型.....高速的动平衡很好...很期待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线比多股有优势

我知道单线跟多线的区别,只是看那定子 好山寨

网友:
这线真是粗,KV应该很大吧?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啊

网友:
调整KV的原因!
另外,这个电机的转子上的磁铁比一般大一倍,为了获得更大的扭矩,但由于磁铁的跨度大,所以低速启动时就有像震动一样的感觉;
这个震动在>30%油门后就会平滑了,是正常现象!

网友:
兄弟 你这个是定子 不转的